[家电] 鼎能锂电充电式电蚊拍拆解

楼主(2021-05-11):
拆开一个刚收到的电蚊拍,在爱淘优惠购里面领券买的,全部下来8.9元,比超市里的价格划算,里面的锂电的电蚊拍要4.50大洋。

订单

有充电IC,锂电也有,还是值这个价的啦

网友A:
看来有空间改成18650: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有空间改成18650

我试了空间不够,除非剪掉底部一根螺丝柱,不值当。

网友C:
买了一个,螺丝孔间距正好6.5cm,用18650得去掉一个螺丝柱,设计就这样还不如贵点的长些正好18650.另外好像只有4057充电ic,没看到电池保护电路,准备条电池保护板。

网友D:
除了电池垃圾外,充电保护电路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有空间改成18650

把那电池下面的去掉,估计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空间不够,除非剪掉底部一根螺丝柱,不值当。

我是先用到电池不行,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一个,螺丝孔间距正好6.5cm,用18650得去掉一个螺丝柱,设计就这样还不如贵点的长些正好18650.另外好像 ...

到时候再说,反正现在能用,就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电池垃圾外,充电保护电路也不好

这个价格,有这样已经很好了,比起超市那种买2,30的还是用蓄电池的好多了

网友E:
红包竟然抵扣了6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包竟然抵扣了6元

我是上那个购买业面领的,不过刚上去看了一下,找不到6块的红包了

网友F:
那个泓力14500电池容量大概只有200-300多mah,续航比较短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泓力14500电池容量大概只有200-300多mah,续航比较短

应该比那种蓄电池的强一点吧

网友G:
兄弟,我拆机图上周就拍好了,结果没有时间整理,你就先发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比那种蓄电池的强一点吧

能强一点,但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空间不够,除非剪掉底部一根螺丝柱,不值当。

不错啊,结构这么简单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兄弟,我拆机图上周就拍好了,结果没有时间整理,你就先发了~~~呵呵~~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你是出了名的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上那个购买业面领的,不过刚上去看了一下,找不到6块的红包了

那个红包可能是首单淘礼金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是出了名的快

一般一般,马马虎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