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建兴LITEON 睿速256G主控SM2246EN掉盘

楼主(2021-05-11):
2016年买的建兴LITEON 睿速256G主控SM2246EN这两天老掉盘,格式化也不成功。请问各位大佬,这种情况是不是需要开卡呢,还有救吗?
如果开卡的话有没有对应的软件,非常感谢!

网友A:
建兴原装盘的固件版本有些BUG/可以重新找个2246EN主控的开卡工具P0115G个或者Q0824A重新开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兴原装盘的固件版本有些BUG/可以重新找个2246EN主控的开卡工具P0115G个或者Q0824A重新开一下 ...

谢谢,用开卡工具的话,是不是需要买一个转接头?我的是m.2接口的

楼主:
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各位老哥,我这个固态是M.2接口的,要开卡的话需要买什么样的转接口,这种绿联的移动硬盘盒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