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咸鱼入手的安泰信TPR32-5A可调电源,捡漏能成功吗?

楼主(2021-05-11):
闲鱼入手一台故障安泰信可调电源,卖家描述无输出,淘宝看了下新的要600多,这个120抱着捡漏的心态就入手了,修不好就当玩了下面开拆

暴力的快递

电压电流调节是编码器的,这是前面板控制显示部分

超大的变压器

原厂固定变压器的螺丝太细了,改造

最后来个散热风扇的解剖图,质量挺不错的,带轴承的
[后续来了就是这两个继电器的毛病拆掉后两个继电器都给解剖了
可以看到两个继电器触点都有烧蚀,第二个应该是接触不好中间走了点弯路,这个运放也换了带载测试一下,妥妥的没毛病

网友A:
能整变压器固定,风扇保养看来机器已经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整变压器固定,风扇保养看来机器已经修好了。

修好了,咨询的售后折腾一天,换了两个继电器

网友:
120?机器100+运费20

还可以,捡漏

网友:
这捡漏捡得可以啊。

网友B:
要是不算捡漏,你就不会发帖得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不算捡漏,你就不会发帖得瑟了

前面不说了吗,搞不好就当玩,拆机乐园重在拆机

网友:
羡慕嫉妒,没有恨,。

网友:
不错,这种样子的少见

网友C:
安泰信的的东西就是狗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泰信的的东西就是狗屎

安泰信还凑合,比大部分牌子的强。

网友:
赚大了,我也想捡漏一台

网友D:
都换运放了,严格意义上不能叫捡漏,是变废为宝。

网友E:
也有一个,牌子忘记了,记得是杭州产的,也是没输出,显示度正常,空了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换运放了,严格意义上不能叫捡漏,是变废为宝。

瞎捣鼓的,运放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有一个,牌子忘记了,记得是杭州产的,也是没输出,显示度正常,空了也试试。 ...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这是线性电源吧,不知比那种开关电源好在哪里

网友F:
也想捡漏,可是怕掉坑里

网友:
我在纳闷,还没修好就去换螺丝拆风扇,继电器………?看到后面才知道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想捡漏,可是怕掉坑里

我也是考虑半天才下手的,就抱着玩的心态买的,价格也还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