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买了个插座,拆开逐个焊点检查过,还是可以的,包装里有不明白的东西。

楼主(2021-05-11):
包装里发现,不知道用途,不知道是啥东西。

网友:
放插座下边两个螺丝孔里起支撑作用,根据高度结取长短。

网友:
插座插到墙插上之后,插座背面和墙面有不小的空隙,这个是起到支撑作用的,插插头的时候不容易位移。

网友:
上墙平衡用的支架,你反正看看底下是不是有2个镙丝孔,你插上后发现底下有点空还不好插插头,这会就根据下面的厚度自己行切下放进孔里就可以支撑插入的动作了

网友:
学习了,目前没有用过这类产品

网友:
放插座下边两个螺丝孔里,起支撑平衡作用,好象叫竹节撑?

楼主:
  学学习习,真的是这个功能,比一比,差不多。

网友:
个人感觉这种设计不怎么样,不喜欢。我也有个,后面那玩意松松垮垮后来就掉了在懒得弄它。

网友:
插在这两个地方下方的螺丝孔里,防止下方悬空,插插头时造成用不上力或者把主插头压翘起来

网友:
没拆机图?

网友:
戳后面螺丝孔里,掰断到合适长度,撑着他不翻车的。

网友:
pdd买了一个2位的,2块钱还反了1元。 那个杆子是支撑用的。

网友:
这种外接插座,对接入插座是个不小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