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做一条电动工具电池连接线。

楼主(2021-05-11):
捡过两个电动工具的电池组,手头又没有电动工具可用,拆电池又有点浪费,就想着把电池组利用起来,今天有时间,做一条连接线,直接做T12的电源。
这是捡的25V电动工具锂电池组。

接口。

这是捡的16V电动工具锂电池组。

接口。这两个接口尺寸基本一致。

用电木板、弹簧片做一个电池接口板,直接从锂电池组上取电。标识好正负极,正极接插头插针,负极接插头外壳。

这是自己做的简易T12(DIY的手柄, 好像是汽车高压线插头,成品控制板,二手烙铁头)。5.5/2.5插座。可以用各类笔记本电源适配器16V~24V。

正合适。

这端接电池。

触点接触良好。

已经通过实验验证,25V的锂电池组做T12电源非常好用,16V的也可以,化锡稍慢,携带也还方便。
谢谢围观!

网友:
高手动手能力强

网友:
怎么新做也能做出古董的感觉。

网友:
简单粗暴实用

网友:
这倒是个办法。也可以买个座充改装

网友:
废物又可以利用,真棒

网友:
很巧的取电办法

网友:
我是直接用铜插片插上就可以了,牧田款电池的

网友:
不防呆,还是怕

网友:
偶加DC-DC模块做了个移动可调电源

网友:
简单实用就是好方法!

网友A:
有没有防呆,那个片反过来是不是能卡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防呆,那个片反过来是不是能卡进去

不防呆,自己用,又不经常用,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防呆,自己用,又不经常用,问题不大。

控制板前加个二极管就好了,我做的就是,虽然是5521插头,但是还是怕有反的

网友:
不错,电池可以多用了。

网友:
你这种方形的比较好弄,3支电池三角形的不好搞,经常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