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迪卡侬电子表,屏幕发黑,暂时修好凑合用

楼主(2021-05-11):
屏幕发黑
开始以为是受潮
用电吹风吹了一下 还是不行
暂时修好了,见后面的帖子

网友:
看看是不是液晶屏后面的反光板的问题。

网友:
反光问题,以前论坛有个电波钟也有换过背光。我的电波钟也是同样的,没弄懂没换成。

网友:
你说的迪卡侬是法国的那个迪卡侬吗

网友A:
没治了,应该是高温或长期日光暴晒所致。

网友B:
应该是废了,要不换下反光纸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治了,应该是高温或长期日光暴晒所致。

原来是这样呀,那就放咸鱼卖个表带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废了,要不换下反光纸试试看?

这种 液晶的反光纸怎么拆呢?
感觉像是一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 液晶的反光纸怎么拆呢?
感觉像是一体的

就一张纸贴在玻璃基板上,撕下来就行,如果拆不到那边估计就已经废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烧屏了,救不过来了

主板看上去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是被太阳暴晒了吧

网友:
直接换新,不好吗?

网友:
我的万能表、空调遥控、血压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C:
后面反光膜坏了,后面有2张膜,底下和屏玻璃接触的是偏光膜,偏光膜上面是反光膜,用薄刀片,在反光膜边上,轻轻的挑反光膜,可以撕开反光膜,但反光膜比较难买,可以用银色的纸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反光膜坏了,后面有2张膜,底下和屏玻璃接触的是偏光膜,偏光膜上面是反光膜,用薄刀片,在反光膜边上 ...

谢谢 修好了
没有反光膜
用锡箔纸粘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