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LIR2032小电流充电器

楼主(2021-05-11):
首先参考下边帖子
1、
晒几个小锂电池:-JX501015、3.7V/50mAh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0311
2、
拆个双耳入耳式蓝牙耳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4650

本人单车骑行爱好者,单车尾灯很多都是使用CR2032电池的,CR2032容量有点小,就想着也弄成锂电玩玩,但是空间所限,只能用这些小体积的锂电,这些小体积的锂电呢,一般的充电器不能用,充电电流太大了,小锂电受不了,所以要自制一个小电流的充电器。查网得知,LIR这种小锂电,充电电流要求只有8MA(没有查到正规官方的资料,只是网友这样说,不知道他们从哪得到8MA这个标准的),不管怎样吧,反正电流大了不好,就8MA吧。这么小的电流,好像只有4057才能胜任,还是网上得知6脚到地接个120K电阻,4057充电电流就是8MA。还是看照片说话吧。

预备工作,买电池电池座。这个买时没看清,买错了型号了

应该买这样的

除改造的小锂电,还买了两个LIR2032

这是早前用USB烙铁充电头改造试验好的,现在要组装起来,装上电池座方便充电

贴片4057,用转换板好焊接

用的是单面板,用导线穿过孔焊接固定

焊接后就是这样子

把电池座焊上去

上边就是用蓝牙耳机里的小电池改造的,充满了,绿灯亮了

充满绿色亮,我这个是三色LED,用了绿蓝两个颜色,主要是电路好焊接,红色灯空着

下边是LIR2032正充,蓝色亮代表正充电

上边那就是买错的电池座,也装上了,方便用于各种形状的小电池充电。
蓝绿用手机照不太好区别呢,肉眼很容易就区别开了。

全帖完,谢谢关注 !

网友A:
这种电池还可以充电啊

网友:
厉害了,小电流很实用

网友:
不会爆炸吧主板电池扔得太多了,利用起来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还可以充电啊

2032电池有两种可以充电,一种是3.6V的LIR2032锂离子电池,大约40mAh的电量;一种是3V的ML2032,不知道是何种电池,标称容量65mAh。

网友:
思路不错!改装后效果不错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32电池有两种可以充电,一种是3.6V的LIR2032锂离子电池,大约40mAh的电量;一种是3V的ML2032,不知道是 ...

3.6V的LIR2032锂离子电池 充电电压4.2V?截至电流多少合适

网友:
好经验谢谢分享,也做一个用用。

网友:
这个有创意,diy的不错

网友:
干脆外接大容量电池,免得经常要充电,做好防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6V的LIR2032锂离子电池 充电电压4.2V?截至电流多少合适

用4057自动的,不用管它。

网友(2021-06-11):
前几天在论坛看到一个坛友晒的小电池(不是钮扣),标称容量60mAh,下面有一排充电电池的字样:12h, 6mA

网友:
2032一次性的容量220毫安,充电的60多毫安。
淘宝有成品充电器跟个口香糖薄片一样。
自己做4057能防反接,就是忘记是不是4小时充电限制了。

网友:
今天在TB看了一下LIR2032可充电电池。是钴酸锂电池。容量70mAh。充电截止电压为4.2V,放电截止电压2.75V。除了容量参数外,其余跟我们平时所用的锂电池基本一致。有专门配套的充电器可售,但充电电流偏大,达70mA(1C充电率)。据此,我们可以自己通过更换电池管理芯片的Iset端的电阻来获取所需的充电电流。达到省事又安全的目的。当然得看电池管理芯片的具体参数,关注一下最小充电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