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USB风扇烧毁,哪有好货求推荐

楼主(2021-05-11):
之前拆过的USB小风扇烧毁了,一股焦糊味,幸好没有起火,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石化]

这种无刷电机本来是不错,比9.9包邮那种轴承电机好多了,但不知道怎么会充电时烧坏,主控板芯片富满FM5009B,整体成本应该是个位数。

网友:
PDD大量的有啊。不要99,只要9.9包邮

网友A:
狗东甚至能够3块钱买到

网友:
为啥你们几块钱就你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狗东甚至能够3块钱买到

无刷电机风速只要3元?有链接吗?

网友B:
只是供电的TYPEC要毛线15,批量1.5都嫌多,显然,为了价格优势,完全可以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供电的TYPEC要毛线15,批量1.5都嫌多,显然,为了价格优势,完全可以取消

你说的没错,我说成5A快充线了,第一次买微软原装包邮18

网友:
要质量好点的尽量选共田,双滚珠轴承成本比含油轴套高一些。

网友:
今天老婆把电池装反了,又烧了个风扇,坑多多4块撸的裸机,不会充电去换电池

网友:
我买过的充电风扇 在充电时候会烧电路板的,是4寸立冷和7.5寸久量都烧过

网友:
1手持usb小风扇迷你可充电学生随身便携式宿舍超静音床上手拿小型小电风扇办公室电池桌面大风力台式婴儿手握
1【在售价】9.8元
【到手价】6.8元
-----------------
1駙窒₲IrGjXeIE4NQ₪,
此条达開/

网友:
无刷电机,2000mah。牌子也可以

网友:
pdd2--3块都有不带电池那种,反正送的也是垃圾电池,不要省钱了

网友:
还是买共田的芭蕉扇系列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