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无线麦克风+收音机+广场舞

楼主(2021-05-11):
无线麦克风是用电池的,改为锂电了,开机有0.15A待机电流是否正常??意思是一直在发射信号吗?

网友A:
这种话筒好像要使用配套的接收机,接收机里面有个晶振频率和话筒里面的晶振一样。

网友:
很麻烦的,频率相差太远了,整个通道都要改.要改不如买.在FM频段的无线话筒有现成的卖,且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话筒好像要使用配套的接收机,接收机里面有个晶振频率和话筒里面的晶振一样。 ...

那这个话筒如果没有接收器,是不是等于废物了?
不能直接用于家里的功放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个话筒如果没有接收器,是不是等于废物了?
不能直接用于家里的功放上? ...

咪头还是可以利用的,直接整一个二芯插头就是有线话筒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这个话筒如果没有接收器,是不是等于废物了?
不能直接用于家里的功放上? ...

要用只能拆去线路板,改成有线的,无线的不好改。

网友:
频率差别太大了,不好改,要改的地方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只能拆去线路板,改成有线的,无线的不好改。

这话筒能不能直接无线连上功放?有没有功放是默认能接收无线麦克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咪头还是可以利用的,直接整一个二芯插头就是有线话筒了啊。

接哪个地方呢?

网友:
6楼已是正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话筒能不能直接无线连上功放?有没有功放是默认能接收无线麦克风的

有哇,广场舞用的音,配的就是这种的,有同频繁率的接收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哇,广场舞用的音,配的就是这种的,有同频繁率的接收板就行。

我手里刚好也有一台广场舞的音箱,但是它上面有个一个麦克风的插口,应该是有线的。
如果我想改成无线接收,请问要加一个什么接收模块呢,淘宝搜什么关键字?

网友:
买一种带6.5插头的无线麦接收器就行

网友:
你到淘宝搜关键字“261.8 接收器”,有现成的261.8MHZ的接收器卖,49元包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里刚好也有一台广场舞的音箱,但是它上面有个一个麦克风的插口,应该是有线的。
如果我想改成无线接收 ...

这就是旧音箱上拆下来的,配板,一是频率要和话筒一致,二是插口供电问题,回复,上不了图片,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