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今天刚收到的118型usb电源模块,请大家帮忙看看电路如何

楼主(2021-05-11):
在马家买了个usb电源模块准备更换床头柜插座,晚上直接插墙上118型插座充手机了,不再用充电头转换了。买的两位,一开一usb模块,平时关掉,需要才打开。
拆开后感觉零件不多,锡也不亮,usb接口都开始锈了,估计是库存品。我把电路板拍出来了,大家帮忙看看能不能长期充手机用,大概就是睡觉充到醒那种。另外R10那里应该是指示灯降压限流电阻,应该用多大的呢?请赐教!谢啦

网友A:
最好少用哦

网友:
不咋样,无话可说

网友:
价格贵性能不佳,不如买个双口快冲的。

网友:
不如利用它的外壳,藏一个原装充电头进去?
考虑到您是习惯于睡觉充电的话。

网友B:
这种东西就敢插个LED灯之类的,手机我是不敢插的,一个座充和一个手机比哪个贵?

网友:
如果是广东等潮起来墙上都能出水的地方,还是不要用这种了,有触电风险

网友C:
这个充手机估计用不住。R10那里是指示灯降压限流电阻,用个102/1K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少用哦

就是看着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就敢插个LED灯之类的,手机我是不敢插的,一个座充和一个手机比哪个贵? ...

所以我发上来让大家给个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充手机估计用不住。R10那里是指示灯降压限流电阻,用个102/1K的即可。

好的,102电阻安排,非常感谢!

网友:
看起来质量稍微差一点的我都不敢用,把手机充坏就太不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102电阻安排,非常感谢!

5V电源指示灯限流电阻取值范围一般在512—2K之间,电阻值越小,指示灯越亮。

网友:
这种充电器也用上同步整流,技术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