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修乔帮主的经典之作…苹果iPhone4

楼主(2021-05-11):
苹果4,返回键失灵,别的都非常好,于是翻垃圾找了几个返回键,试了好几个,终于找到一个能用的。换返回键是最麻烦的。先拆后盖(2颗螺丝,用最细的那种内梅花),拆电池(1颗螺丝,下面有双面胶),拆尾插排线(2颗螺丝),拆主板挡板(5颗),拆主板(2颗,6个排线),拆振动马达(2颗),把主板取下,然后拆屏幕(9颗螺丝,有胶,要小心),然后才能把返回键取下,换上一个返回键。共拆了:23颗螺丝8个排线。

网友:
这个太复杂了,谢谢!

网友A:
话说您这4用的啥系统?微信还能用?5S我还有个,不知也能升级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话说您这4用的啥系统?微信还能用?5S我还有个,不知也能升级不?

5S最高升到12.5,能用

网友:
现在很怕分离苹果前盖,扯断一个屏幕排线.....

网友:
我的4s闹钟还在使用中

网友:
我的iphone4拆到头晕,放弃,也是主菜单键失灵。

网友:
iPhone4最麻烦,基本全部拆完才能换home,我也有个,当年第一批,主板好的,屏幕坏了,哎

网友C:
挺好的 我的也是home键失灵了 不过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5S最高升到12.5,能用

不想升那么高,能用就行,高了就掉电太快了

网友:
4/4s换home键要大拆,实在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好的 我的也是home键失灵了 不过也不影响使用

收藏,20年后估计能值几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