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ABC-AU 6脚贴片 请教是什么IC型号(补充了资料)

楼主(2021-05-11):
请教这会是什么IC。

这模块的功能是控制一个12.5k的射频的,第3张图那的红色的,就是射频的引线。模块的供电电压是3.3v的。
原因:应该是电压过高
现象:烧穿了此IC,上电就发热。

闲话少说,直接看图。

感谢诸位!

==================================================
附近电路

VCC-0 是输入电源
VCC-D3 是经过二极管的电源。
ANT1-2 是低频的天线

U506、U502 有丝印 ABC AU(AU竖向)
U503 有丝印ACV  AU(AU竖向)

U500 三极管,丝印 360  +

网友A:
运算放大器MAX9915EXT 这个挂了 估计还有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算放大器MAX9915EXT 这个挂了 估计还有其他问题
标题的ACB是键入失误,应该是ABC

刚才拆下来,测一下引脚

1和2通,连接到下一级
3应该是讯号输入,接收由M430 MCU的给的方波

5、6通,连接电源
4 GND

像是运放,假设是9915,看似是用作反相器

楼主:
还没解决问题

网友:
高频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