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这是个什么设备?分光器为啥装在家里,这不是装在楼道里的东西吗

楼主(2021-05-11):
买了套二手房,现在在装修阶段还没有装宽带,弱电箱里有一个这样的设备,搜了一下是个分光器,网上说这个东西是宽带公司装在楼道里的,为啥家里的配电箱里也有一个?

光纤不经过它,直接接光猫行不行?上面有中移动的logo,看起来是移动的光宽带?

如果我想用电信的宽带,应该怎么接线?弱电箱里还有其他几根网线,光纤只有这一根,那么电信的光纤怎么装?

另外还有个问题,弱电箱里出来一根电视线,怎么把线引到电视机旁边,是不是中间需要加个什么设备?

网友A:
进户纤不够长……用 obd 加一段吧  当然,按原理来说你这里只用了 1/8 的光分比 1/8的带宽

网友:
家里应该用不上这玩意...

你说的电视线是同轴么,现在都没人用了...

网友:
老板要家具(定制/成品),家电可以合作一下,我都有渠道...

网友:
拉宽带让电信的师傅上门安装就可以了,怎么接线用什么设备都会帮你搞定的.
电视同轴线要加长的话买个同轴双阴头把两断线对接就行了.不过你现在都用iptv了吧,同轴线过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户纤不够长……用 obd 加一段吧  当然,按原理来说你这里只用了 1/8 的光分比 1/8的带宽
...

是1/8的光功率 也就是-9db

网友:
我们这宽带换运营商,都是老线测一下,能用直接把上家的线移到他家盒子里,老楼明线的那种,

网友B:
光太强做衰减器用?

网友:
你拆开看就知道,都是并联在一起的,分光器,主光纤分成8个,按理说家里不应该有这个的。

网友:
如果你装两条宽带就要用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太强做衰减器用?

没错。。。

网友:
应该是入户光功率太强,师傅手上又没有衰减器,就拿个分光器凑合着用,也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户纤不够长……用 obd 加一段吧  当然,按原理来说你这里只用了 1/8 的光分比 1/8的带宽
...

你这是瞎说,他那是光太强,用分光器做衰减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