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cm长 3cm宽 0.5cm厚的长方体锂电池是什么型号怎么买

楼主(2021-05-11):
电池外壳型号btpa10g 电池芯已经严重鼓包 并拆掉 防止进一步损坏 电池芯不知道是啥型号
电池整体买不到 只能换电芯了 保护板接线测试可以开机 保护板是好的

楼主:
三星的机器质量还是非常好的 这么多年年也只是电池坏 手机功能正常

网友:
053045 或 053040 这个型号应该不难买的.

网友A:
503045/厚宽长
你这是不带保护板的长度,买的时候应该可以适当加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3045/厚宽长
你这是不带保护板的长度,买的时候应该可以适当加长

保护板要用这个三星手机电池的原装保护板和电池触点

网友:
这手机电池早就没卖的了,只能配电芯改装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护板要用这个三星手机电池的原装保护板和电池触点

我说的是淘宝搜   503045
适当加长 503048

网友:
淘宝 搜 503045 锂电

网友:
厉害,到现在还有这手机,三星质量是很好的,只不过质量抵不过智力,被黑走了,现在国内独占鳌头的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