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锤打孔定深和集尘

楼主(2021-05-11):
一般电锤都有定深标尺,实际由于电锤头有伸缩,
标尺长度并不是很精确,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电工胶带直接缠在钻头上,
这样很精准好用,
电锤打孔集尘,
一般是用吸尘器或者硅胶套筒集尘,
实际使用中发现一块湿抹布也能很好的挡灰集尘,

水钻用的集尘集水袋也能给电锤集尘用。
大家有啥好办法也分享一下。

网友:
亲......

你这个贴发的很及时.....

网友:
有现成的集尘罩子卖,我买了一个,效果还可以

网友A:
电锤头伸缩那点都影响lz的精准的话。胶带也只能用一次。第二次磨损也有精度损耗。有种上螺丝的金属环更加耐用。

网友:
在钻头上用记号笔画一下也行。

网友:
又不是什么高精尖的活,打深点有啥关系?

网友B:
好的电锤 都有吸尘器 我在闲鱼买了个大有的 330块

网友:
经常打孔可以凭经验判断,要求太高的地方就必须用深度尺

网友:
一般用短钻头基本上能控制深度。

网友:
用胶布缠,或记号笔做记号,碰到墙里松软的地方就打冒失了。

网友:
对啊打膨胀螺丝的话打深一二公分也不会怎么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锤头伸缩那点都影响lz的精准的话。胶带也只能用一次。第二次磨损也有精度损耗。有种上螺丝的金属环更加耐 ...

北方有地暖管 现在房子楼板又薄  打顶的话要控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电锤 都有吸尘器 我在闲鱼买了个大有的 330块

我前几个月卖了个280包邮

网友:
一般电工胶布定位,这贴干净清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