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难题了,求助各位大佬开关电源改电压

楼主(2021-05-11):
前几天闲着无事,逛某鱼看到一个开关电源好不错,输出54V 2.77A,准备该个电动车锂电池充电器用的。拆开后发现,后级是AP4310双运放芯片,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运放芯片3脚基准电压为2.5V,反向输入端2脚连接下拉电阻R54 04C阻值是10.7K,上拉电阻R44 33D 215K,改上拉电阻为300K可调电阻,最高电压只能54.2V,再调高到54.3V就打嗝保护了,原本想改到54.6V的怎样去掉过压保护呢? 5 6 7脚应该是控制电流的,电路上也没有康铜丝或电流检测电阻,6脚是悬空脚有2.5V电压,不知道电流是怎样控制的,有大佬帮忙分析一下啊!

网友A:
C38的空焊盘上焊上一个100K左右的电阻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8的空焊盘上焊上一个100K左右的电阻就好

感谢大佬回复,在C38位置焊上100K电阻后最高电压可以限制调到60V了。

网友:
买个成品板它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