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新手搞sf2281的deepin系统选择

楼主(2021-05-11):
大家给说下,已经拆腾好几天了,虚拟机,搞了桌面三个英文图标,里面什么软件固件没,还tm10g,下了2天,那搞下深度的deepin,已经是root,还tm没权限打不开,坛友们帮下,搞sf2281,系统选哪个好用?

网友:
能不能运行,看文件有没有x权限,而不是用户

chmod +x 文件
就可以了

网友:
顺便,不确定文件是不是"exe"
执行
file 文件名
然后屏幕显示类似LSB executable的不,是就+x来执行

楼主:
感谢回复,装个软件就可以打开

网友:
其实我一直用Fedora14

网友:
deepin 15.11

网友:
原厂环境是Fedora14系统

楼主:
装虚拟机,还是直接装,deepin20用不成,最后一个开卡软件,打开就注消系统,网页看个视频,掉鼠标箭头,无法关机,准备换系统。

网友(2021-11-28):
一直centos的路过,虚拟机用起来舒服。

网友:
archlinux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