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高尔夫7拆车280B车机内部,求大神告诉怎么改家用

楼主(2021-05-11):
这个机器我想安到电动三轮车上,没买解码器,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首先看看有没有10分钟或者是多长时间关机。
然后,大众的尾线挺便宜的,要么焊,要么直接买线插头。

楼主:
有十分钟关机蓝牙用不了

网友:
必须上解码器

网友:
以前咸鱼上买过一个10快钱的,你找找

网友:
这个解码器不贵的,才10多块钱有了。

网友(2021-07-13):
上解码器吧,值得拥有

网友:
尾插+解码器,电源至少要10A的

网友:
用电脑电源试试应该可以带动,大众的应该需要解码器才能家用

网友:
大众车不怎么样。。可这电路板真的好看啊。。。。。

网友:
咸鱼上有10块包邮的解码器

网友(2021-08-12):
这个机子加一个gps模块可以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