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电子锁完工,感觉自己NB惨了

楼主(2021-05-11):
断续几个月的制作终于完工了,不会有大的改动了。双电机独立控制的的电子锁我做了三个版本,这是最喜欢的一个,电路稍许复杂,但机械结构简单。这个锁除了双系统独立控制各自的电机,还增加了交叉控制功能,比如A组遥控模块坏了但电力充足,B组电力太弱,已推不动自己的电机了但还可以几毫安的电流发送信号,那么它可以去推动A组的电机上锁开锁。反过来也是如此。稍微改动一下电路,还可以让该锁有超长待机的功能,完全免除电量恐慌。
太牛逼,就是太牛逼了!

楼主:
发完图发现天线太寒酸了,完全配不上这么伟大的作品。唉。

网友A:
1.能不能被破解

2.去申请专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能不能被破解

2.去申请专利吧

1。电路方面,安全性依赖于滚动码遥控模块,至少目前是很安全的,像汽车遥控一样。机械方面,没条件做正规测试,但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过多种情况。锁舌也有止退功能,从门缝里拿改锥什么的应该是撬不动的。室内可以手动开锁。
2。我不知道怎么申请专利。下午查了一下网站,双电机锁的有效专利目前有几十项,我这个应该是独创。我考虑尝试申请一下。

网友B:
自己开模打板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开模打板做的???

电路自己画,嘉立创打版,共打了三版,热风枪和锡浆焊接。
其他一些零件只能自己手工制作,谈不上精度,跑得起来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自己画,嘉立创打版,共打了三版,热风枪和锡浆焊接。
其他一些零件只能自己手工制作,谈不上精度, ...

成本呢,如果有优势地话完全可以上网销售,不过要办乱七八糟的证可能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呢,如果有优势地话完全可以上网销售,不过要办乱七八糟的证可能比较麻烦... ...

我没这方面的生产经验。不过觉得成本肯定不高,没特殊材质,不需要特别高的加工精度,几个简单的五金件可能连普通小作坊都能合格生产。对我个人来说,不太好搞的其实是锁的壳子。我浏览了很久都没有找到这个类型的卖家。
至于办证,还真的没考虑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这方面的生产经验。不过觉得成本肯定不高,没特殊材质,不需要特别高的加工精度,几个简单的五金件可 ...

佩服佩服,制作成本可能不高,但某些成本会很高,而且很心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佩服佩服,制作成本可能不高,但某些成本会很高,而且很心累

我才佩服你。你明显是个有些经历的人。看条件和心情吧,如果太累,成本太高我就不搞了,适可而止。有些事抱着玩玩的心态才会有好结果。

网友C:
申请专利,然后再淘宝兜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申请专利,然后再淘宝兜售

有这个想法,但要走的路还很长啊。

网友D:
问题是这种锁壳只适合老式的防盗门啊,市场得考虑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这种锁壳只适合老式的防盗门啊,市场得考虑好

是的,外观跟不上潮流。网上的睿强,华星强等几家的壳子多好看的。我制作的时候,只能买到这种旧锁壳,最便宜的也要一二十,我不可能去开模新造吧。
如果是安装,防盗门不分新旧都应该可以。锁舌直径12毫米,距离底板有几个毫米,门框高于门板两公分应该都没问题。

网友E:
先申请专利,然后寻找合作伙伴,开发生产,设计成常见电子锁,市场更广。

这种老式锁安装,多是电焊固定,这个估计经不住电焊热量吧,用冷焊机估计可以,但是有多少师傅有冷焊机,是不是考虑电路板灌胶。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先申请专利,然后寻找合作伙伴,开发生产,设计成常见电子锁,市场更广。

这种老式锁安装,多是电焊固定, ...

其实这玩意既可以用在门锁上,也可以用在电动车摩托车外挂自动锁,我认为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申请专利,然后寻找合作伙伴,开发生产,设计成常见电子锁,市场更广。

这种老式锁安装,多是电焊固定, ...

你见到的可能焊接居多,实际上底板自带螺丝孔位,上部两孔直接上螺丝,下面两个被电池盒遮住了,取下电池盒就可以安装。再说,这板材不薄,盖板1.6,底板近2.1,随便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玩意既可以用在门锁上,也可以用在电动车摩托车外挂自动锁,我认为原理是一样的。 ...

电动车摩托车用这个没必要。它的锁出故障有砂轮机伺候,损失不过一把锁。家庭门户防盗门锁具出故障,尤其是完全内装的锁具,损失可能是整个门,或者会附带损失更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动车摩托车用这个没必要。它的锁出故障有砂轮机伺候,损失不过一把锁。家庭门户防盗门锁具出故障,尤其 ...

如果能做得更小巧一些,骑士们还是愿意装滴,七八万的摩托车都买了,三四千的头盔也定了,谁还差两三百买个锁呢,毕竟,要不是家里困难,谁买摩托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