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高人指点,家用锂电钻从下面八款中选一个,该买哪个?

楼主(2021-05-11):
家里已有博世220V GSM 10 RE电钻和一个雷力迅电板手

1)东成锂电钻WJZ1601D,16V套装

一电一充,塑料箱,六个批头:230元

2)东成锂电钻WJZ1601S,16V套装

2电一充,塑料箱,六个批头:298元

3)东成锂电钻WJZ1201 iS,12V套装

2电一充,胶箱,六个批头:298元

4)德力西电手电钻套装,20V双速锂电钻

两电一充,吹塑盒,1个批头,369元

5)锐奇BL7212-20F充电钻

1电1充,1个批头:379元

6)锐奇BL7212-20C充电钻

2电1充,工具包,1个批头:469元

7)锐奇BL6012C,12V/2.0Ah

2电一充,塑料箱,1批头:379元

8)威克士专业级无刷充电电钻WE210

一个2.0电,一1.5A充,吹塑箱,3批头:349元

网友:
说实话家用这些都不用,一百多的小凡之类的无刷就完全足够,电池也可以

网友A:
买贵的,不为别的,就是贵完事了,买了便宜的不好用,哎,果然是便宜货,买贵的不好用,哎,贵的也就那样,便宜的肯定更不行

网友:
充电的,按电池选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贵的,不为别的,就是贵完事了,买了便宜的不好用,哎,果然是便宜货,买贵的不好用,哎,贵的也就那样,便宜的肯 ...

说得贼鸡儿有道理...

网友:
个人认为,家用的没必要买那么贵的。
主要是坏了不心疼。
话又说回来,贵的一般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小凡 要品牌的有卡胜KU202

网友:
都不合适,买个牧田款的,跟扳手电池通用

网友:
家用真没必要两电的。你上面这些电芯都可以。我选东成23-10或22-10或10-10,黄鱼去收。150拿下9新没有问题,并且电池一样耐用,家里打孔装个挂钩一样。16V没必要。力气大了点。几百工具要么抚摸要么就是挣钱的。

网友:
别的不说,仅从个人使用体验来讲,偶喜欢带主轴自锁的单杯夹头,便宜货都是2截的钻夹头;另外一点就是扭力调节要线性,太硬的体验很差;最好是可以直立放置,躺着放的容易划损。

网友B:
在这些电钻里面 ,锐奇的用料最好,我推荐锐奇的。现在的7212-20C是无感无刷,使用手感不如有刷的6012C,不过无刷的性能应该是更好一些。其次的话就是卡胜KU202吧。但是你给的这些价格明显是高不少的,实际用不了这么高的价格。

网友:
建议买平推式的有刷,因为手感舒服,直插式的三个18650锂电池握在手上,时间长了很累,特别是装清洁头打蜡头时。

网友:
买BOSCH, 12V平台, 以后可以玩很多东西。

我念念的小钢侠啊!~

网友C:
家用这些都嫌贵了,也不做业余电工,没有必要上16V或20V,买个东成的MJZ1201 ,单电,等618看京东有没有好价,平时可入价是158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用这些都嫌贵了,也不做业余电工,没有必要上16V或20V,买个东成的MJZ1201 ,单电,等618看京东有没有好 ...

家用也分很多种,看使用频次和强度,如果是粗用,比如清洁、打磨、给车上蜡,买南威、大艺,随便扔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些电钻里面 ,锐奇的用料最好,我推荐锐奇的。现在的7212-20C是无感无刷,使用手感不如有刷的6012C,不 ...

有人说20C是不带霍尔的无感无刷的,减配了,不如带霍尔的有感无刷的7212-20B。有刷的与这个不带霍尔的无感无刷的哪个好?

网友:
高壹工机ds12da,一电一充带箱,265不香吗

网友:
德力西排除其他随便

网友:
要外观选威克士,不要外观选东成

网友:
不过手上有多少贵的电钻我都建议买一把20的便宜12v电钻。随便用不心疼,还特么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