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铅酸充电器,想改成48v锂电的,求高人指点!

楼主(2021-05-11):
由于自己组了一组16串的铁锂电池,缺个充电器,正好手头有一个杂牌的48V3a的铅酸充电器,想请教下坛友,该如何改呢,本人在电源方面小白一个,求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小白帮顶。你锂电池是3.7Ⅴ满么?16*3.7,48*1.44,差10Ⅴ多点,是么?要网查一下接近的图纸,不知是否改431上下电阻。电压对了,转灯电流似乎也要改,网上查查。要么就不管电流了。

网友:
48V铅酸充电器一般输出电压在58V左右
16串铁锂为16*3.65=58.4V
你自己实际量下充电器输出电压,小于等于58.4V就行,应该是可以直接用不需要改的

网友:
很麻烦 直接用,带保护板没问题的。 我都用了几年了

网友:
小白不要搞,充电动车的吧,锂电池充电器对于电压、电流以及充电模式都是有规定的,弄不好锂电池要起火爆炸的,买现成的吧

网友:
48V锂电充电器输出是54.6V,电池充满在53.3V左右。

楼主:
坛里找到了坛友的教程,“改锂电找到431,358,8050,有的是2个431和2个358,改法一样,去铅酸三段,找到8050三极管3脚到431 1脚连接的二极管或者电阻,买的三台有一台是二极管,两台是电阻,拆掉,降低转灯电流,找到358 2脚对地电阻,有的是2脚电阻间有个二极管,不用管,可调电阻去测,我的2台是原820欧改100欧,1台2k改240欧,0.1a左右转灯 ,0.1a电流后没多少电量,充电时间也长,所以0.1a就够了,原来是0.6a左右转灯,改电压,431 1脚对地电阻,用可调电阻测,注意我这里有一台是两个电阻并联对地。电压,13串是54.6v,但是实际很多保护板带被动均衡的,充电电压应调高,我是调到55.6v,标2a,测试最大电流1.7a进入恒流”

网友:
不用改直接充!有保护板怕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