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前段时间比较火的ALS手电,再加个防止误触开关

楼主(2021-05-11):
前两天论坛里有人求这个东西,才想起来这个吃灰的小手电,东西挺好的,就是用时候总掉链子,基本上每次用,都没电
可以说,这东西吧,便携性满分,揣兜里的实用性几乎为零,放包里还是不错的。
第一次改造是换了个硬一些的微动开关,然并卵,我是挂钥匙上,揣兜里,还是会误触。
突发奇想,双开关,不就能解决误触这个问题了嘛!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改造。

红线哪里断开,飞线到尾巴上再串联一个小开关进去。

尾巴上的小开关,是从光驱里拆出来的,具体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手里也就它最合适,勉强能找到地方塞进去。
没拍照片,反正是自动弹回来的那种,只要大小合适,都能装进去
断开的飞线,一个接地,那必须就近,正好接到这个通孔,另一个接开关的,那只能飞线了
原来用的黑色软线,装上总是出问题,后来才发现,线外皮被电池压紧,被电路上打孔的直角弄破了,弄短路了,所以后接的开关失灵
孔的边缘再扩大一些,不是直角,线换成更细的漆包线,问题解决
当时只想着解决问题,就没拍照。

扩大背面的孔后,贴个胶带,简单绝缘。

我对亮度要求不高,这两个电阻直接串联好了,续航大概3小时,很满意。

这里也要相应的改造一下,看开关的具体形状了。

最后的成品图

当然,其中一个螺丝是肯定没办法继续用了。
使用的时候,大拇指按住原来的按钮,再用食指碰那个新的开关即可
当然,灯头只能向自己了,否则就要双手操作,或者比较难的单手操作了。

我个人认为吧,这是目前为止,最实用的改装,已经把误触的概率降到超低了

觉得办法好,可以用M币使劲砸我~

网友:
我觉得把开关按钮给改矮一点应该能解决很大一部分误触的问题...

网友:
楼主改造得不错,但种产品属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东西,讲亮度不够,讲便携没有手机电筒方便,宁可买只26650揣包里,起码够亮,户外夜晚登个山,骑个车没毛病

网友A:
搞一圈硬条贴在开关按键周围应该可行…据说新款已经改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一圈硬条贴在开关按键周围应该可行…据说新款已经改良了

也是个好办法,回头我那个c口的就这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