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首发微软surface book1加装散热风扇,这个夏天不太热

楼主(2021-05-11):
在某鱼花了3500大洋收了一台surface book1 i7+16g+512g电池鼓包的,更换surface book1的电池的时候,发现风扇对面还留了一个大空位,这不就是在给我们图吧小伙一个DIY的好机会吗。

直接上图,这个是补好线后的图,之前的忘记拍下了,主板的左边与右边明细对称,留有一个风扇位置,

在原来的风扇上接驳出三条线,其中红色电源正极,黑色电源负极,蓝色为PWM调节信号线,这条线最为关键,
最后的黄色应该为风扇转速反馈线,不需要接;这样接就保证了两个风扇一样的转速,只接两根电源线会让风扇全速运作只接烧掉。

走线,我这样走主板边上,手上没有更好的线了,PWM线还直接上了一个漆包线,见笑了;

没装风扇前的样子,风扇下面直接贴泡沫双面胶,留出空间作为风道;

风扇接线,记住风扇口对着边框,进风口在下,这样在出风口边也贴上双面胶,风扇就会从主板那边抽风出去,
右边的风扇是进风的,刚好完成一个风道循环;

这是贴好风扇的样子,上面还要在风扇与主板连接处贴上高温胶带,搞的匆忙没有拍到,跟右边一样贴,
最后把屏幕贴好,大功告成,实测睿频3.2ghz保持时间延长了,温度下降也比没改前快很多。
谢谢观看。
ps风扇某宝的surface book1风扇25块钱,不是很贵。

网友A:
这内部感觉有点山寨的风格呀

网友B:
鼓了屏幕好拆吗?我的电池不行了,拆了一次感觉这屏幕不好拆放弃了。胶粘的太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鼓了屏幕好拆吗?我的电池不行了,拆了一次感觉这屏幕不好拆放弃了。胶粘的太紧了。 ...

热风枪100度强风慢慢吹慢慢拆,我拆了20分钟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内部感觉有点山寨的风格呀

山寨的龙头企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风枪100度强风慢慢吹慢慢拆,我拆了20分钟拆开了

看来要由耐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