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蓝牙耳机。请教个问题

楼主(2021-05-11):
没玩过这个,拆,CSR8635不错是不是?电池失效。手上没有170mA,我试过接60mA,才播了2首歌就没电了。7分钟左右。若是170mA,也放5首歌左右,也太少了。估计就只用于待机,接打电话,对么?

网友:
电池怀孕了,能量不够

网友:
理论来说60mah续航2个小时肯定是有的,至于播放2首十来分钟的时间的话,应该是后换的电池有问题了

网友:
你电池问题,正常不可能那么少的,这种耳机电池新的也就100mah左右

网友:
确认下电池有没有问题,不然是有东西漏电导致续航尿崩

楼主:
哦好,我多充电,核一下原60mA电是否足容

网友:
高仿LG730吧,我也有一个白色的,正常续航3-4小时,感觉算高仿的不错的了,我已经更换成水果耳机单元了,音质提升很大,但是,好像微信语音不支持,或者微信发图片时有点小问题,比方说,你正听着歌,然后用微信发一个图片啥的,音乐就会停止,等图片发送完毕再重新播放

网友:
电池鼓包吧, 501235的,  估计3块左右。。

网友:
ic这丝印感觉不太像正品,确定60ma电池没问题?

网友(2023-01-16):
电池问题,换个电池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看着好山寨的感觉

网友:
60mah2首歌,这玩意就是个电老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