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硕方 T10 标签打印机拆解

楼主(2021-05-11):
话不多说   大家看图

软件方面

APP  提供的素材还是不错的  打印个名字 标签  还是可以的

缺点 : 没有指示灯   开关机  充电 都没有指示灯
谢谢大家的 观看     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谢谢

网友:
吓一跳,我还以为能打彩色的呢...

网友A:
看那个电路板又是一个不能使用第三方标签纸的打印机,原装标签纸用完记得保留纸芯啊

网友:
我买了贵1倍的格之格(佳博B100贴牌代工款)能打印连续纸,能用第三方耗材。耗材要比硕方便宜差不多1半。

网友:
看APP能自动识别放的什么纸,就觉得应该有RFID的,一个拆解证实了。
用两个淘宝账号,一个买机,一个买纸,还是很实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那个电路板又是一个不能使用第三方标签纸的打印机,原装标签纸用完记得保留纸芯啊 ...

会不会记录打印次数,就是贴第三方纸用不了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记录打印次数,就是贴第三方纸用不了几次?

这个不清楚,我买的是能使用第三方纸的标签打印机

网友:
我买的是精臣D11, 也是RFID识别耗材,ID卡配匙机可以识别耗材芯片

网友:
不能用第三方耗材的话,打价签不划算

网友(2021-06-24):
618我也入手了一个,才47 。送一个耗材,我吧RFID贴纸撕下来贴在机器的外壳上然后上其它的耗材能打印但是规格改不了!!应该是要记录次数的。Mifare Ultra Light nfc卡

https://www.cnblogs.com/chenguan ... /01/07/1930169.html

https://blog.csdn.net/yichu5074/article/details/82586577

网友:
usb 接口把2、3处的线焊接上插电脑上应该能识别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