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汽车启动电瓶充电

楼主(2021-05-11):
手头有一个拆机的汽车启动电瓶,可以直接用12V开关电源或者可调电源连上正负极充电吗?充电电流大概多大?

网友A:
12v肯定不行,至少14v,别高于16v
电流控制在0.1C就行了,别太高
傻充可以,注意别充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肯定不行,至少14v,别高于16v
电流控制在0.1C就行了,别太高
傻充可以,注意别充爆了 ...

电瓶只标注了36ah,没标多少C怎么确定充电电流

网友:
目的呢,反正我的摩托上回忘记关钥匙,后来电瓶拆下来测试发现电压只剩2.*V了,用12V 1A的路由开关电源充到12.2V接回去用得好好的...

网友B:
C是指电瓶的容量,36AH的电瓶0.1C就是3.6A

楼主:
引用 网友B:
C是指电瓶的容量,36AH的电瓶0.1C就是3.6A

我以为这个C是放电倍率呢

网友:
可以用12V喷雾器或12V童车充电器直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为这个C是放电倍率呢

没错,就是倍率,容量*倍率=电流,楼上的可能是口误了,放电有倍率,充电也有倍率,电瓶充电0.2C,5小时充满,宜小不宜大,大了容易充坏,小了就慢点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瓶只标注了36ah,没标多少C怎么确定充电电流

C就是放电倍率
充放电倍率=充放电电流/额定容量

网友C:
只要不超压,电流大点也没有关系,车上充电150A呢,可能它就充几分钟!
尤其是车辆启动,电瓶刚刚大电流放过电,电压正低,发动机启动后,发电机就会很大电流充电!
汽车充电,只限电压,不限电流,发电机几乎是恒压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基本弄明白了

网友:
找个LED灯用的12V开关电源 吧电压调到14.6V 直接充就行了 链接电瓶的线可以长一点当电阻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肯定不行,至少14v,别高于16v
电流控制在0.1C就行了,别太高
傻充可以,注意别充爆了 ...

说的很正确

网友:
只要电压不超过14.8V 不低于13.5V 就行,电流10安5-7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不超压,电流大点也没有关系,车上充电150A呢,可能它就充几分钟!
尤其是车辆启动,电瓶刚刚大电流放 ...

150A是大车,小车基本100A到顶了。

网友:
最好不超过14.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