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节锂电完美替换12节镍氢

楼主(2021-05-11):
我想用有保护板的2并4串18650锂电,代替12节镍氢
来代替我家iRobot,优点容量大,淘宝卖的第三方电池比不了锂电,锂电充电快,寿命长
我计算是绝配,12节镍氢10.8到16.8伏,恰好是锂电单体2.7到4.2伏,我都怀疑iRobot设计当初,就考虑了升级锂电。大家怎么看?

网友:
搞,坚决搞...

----------------------------------------

网友A:
能用。而已。
我有4个浦桑尼克,换了锂电,能工作。
1、充满电后,保护板关断,充电坞报错!判断电池失效,错误代码一直显示。不能自动开始清扫。
2、锂电池重量轻很多,不加配重,车轮打滑,充电触点因压力小,接触不良。

网友:
光说不动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而已。
我有4个浦桑尼克,换了锂电,能工作。
1、充满电后,保护板关断,充电坞报错!判断电池失效, ...

感谢你的宝贵经验
没看到你的留言前,我只
考虑到保护板放电电流要大
其实,放电不保护问题不大,10.8
锂电单体2.7,机器自己都红灯罢工了
充满关断问题,我再考虑一下,数码之家有意义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而已。
我有4个浦桑尼克,换了锂电,能工作。
1、充满电后,保护板关断,充电坞报错!判断电池失效, ...

你我都需要一种
4串18650电池不用考虑过放
只要能达到准确均衡也就防止了过冲
因为,机器充电总电压16.8伏特,就克服报警了

网友:
已经完成了给Iorbot630改了锂电,就是直接换的4节18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