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技嘉Z97 HD3主板加电就一直滴滴的响

楼主(2021-05-11):
以前买了一套技嘉Z97+i5的套装,偶尔用一下,总使用时间不到100小时。
五一搬出来通通电,按下开机键就 滴滴的响,
多声短滴滴,最后一声长,然后重启,如此循环

拆掉内存还是滴滴的响。初步判断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上搜了一下,说是BIOS的问题多一些,让刷BIOS。
现在都不能进LOGO界面,怎么刷呢,

大家有相关经验的说一下,帮忙分析分析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A:
报警音代表什么问题是有标准的,自己查一下再说

如果确定是BIOS有问题,可以焊下来用编程器刷

如果在保修期,建议送售后...

网友B:
我现在用的就是你说的配置,出问题时现象一样。我的是两条内存,我拔下一条内存能开机,关机后下次开机前把拔下的那条再插上就行。后来通过重刷BIOS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再出问题就再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警音代表什么问题是有标准的,自己查一下再说

如果确定是BIOS有问题,可以焊下来用编程器刷

报警音是多声短 最后一声长,然后重启。
因为手头没工具,没法刷,发到这让有经验经历的坛友分析一下,如果我手头实在没工具,可以让坛友帮忙付费维修,不过暂时不用,先放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就是你说的配置,出问题时现象一样。我的是两条内存,我拔下一条内存能开机,关机后下次开机前把 ...

谢谢回复,
我的这个主机好久不用了,今年想起来就通电试试。
我有2条内存,一个骇客神条,一个普通的金士顿,俩条插都不行,单独一个一个也不行,反正就是多短一长报警重启,
请问怎么刷 BIOS,现在没法进开机画面。

网友:
我的报警声和你的不一样,我的是类似硬盘敲盘的声音,音量很小。
如果不能进开机画面的话只能拆BIOS上编程器了。

网友:
有显卡的话重新插一下,这个应该是显卡故障报警吧

网友:
1长8短:显示测试错误。显示器数据线没插好或显示卡没插牢。如果集显的话,重新插内存,只插一条,主板扣掉电池,或有一个清CMOS的插针短接一下,再开机。

网友:
是不是主板电池没电了?

网友:
技嘉的一般是双BIOS,自动备份的,拔掉主板上的钮扣电池,等几分钟再扣上试试,如果主BIOS芯片问题,会自动启用备份的,能开机了后,到官网下载适于主板型号最新版BIOS文件,进系统后在WINDOWS界面可以直接刷

网友:
技嘉有名的爱坏BIOS 放电试试吧 一般都这样解决的

网友C:
显卡的事儿吧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得用编程器刷,不过你这个不是bios问题,bios不会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的事儿吧
换个显卡试试

我也感觉是显卡的事

网友:
我总共三块技嘉主板,,两块都挂了

网友:
搞张电脑诊断卡,代码也不用记,百度就可以了。

网友:
用橡皮擦擦内存 不行插一根 放coms 电池 不然就只能换主板了

网友(2022-06-06):
扣主板电池放电。过一会再安上去。内存条先一根根的试2个插槽、,

网友:
显卡或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