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角磨机头部轴承6001能更换成陶瓷轴承吗 会不会容易碎掉

楼主(2021-05-11):
角磨机头部轴承6001能更换成陶瓷轴承吗 会不会容易碎掉

网友A:
为什么要换成陶瓷轴承?有必要吗,陶瓷轴承耐磨耐高温应该没问题,但是强度应该没有钢轴承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换成陶瓷轴承?有必要吗,陶瓷轴承耐磨耐高温应该没问题,但是强度应该没有钢轴承高 ...

原来的轴承拆下来晃动的利害   想换成陶瓷的  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换成陶瓷轴承?有必要吗,陶瓷轴承耐磨耐高温应该没问题,但是强度应该没有钢轴承高 ...

原机台轴承拆下来晃动利害   想换成陶瓷的一劳永逸   缺油也不用担心

网友:
陶瓷的防腐蚀有优势,其他的都不如普通的。

网友:
没必要,除了耐腐蚀,没什么优点,反而有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