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光威固态128G 2246XT 开卡检测不到求助!

楼主(2021-05-11):
前几天在小黄鱼买了个固态,刚收到检测没问题,过了两天准备放到老电脑上当启动盘,这个固态就怎么都识别不了,开盖之后看到是SM2246XT的主控,在网上找了好多的资料和量产工具,但是短接JP1之后还是量产工具还是无法检测到,换了几个版本的量产工具都是。通电后固态的LED灯亮,不知道是不是用镊子短截错了还是什么原因。颗粒我查了一下是Intel的。我用镊子短接的点是画红圈的两个点。
--------------------------------------------------------------------------5.13 0:36更新可以识别了,尝试在短接JP1的时候插入USP就可以了,但是在量产工具里显示的海力士的闪存,我看闪存芯片上却是英特尔的,点了AUTO提示的都是海力士的闪存,用海力士闪存量产的话,提示的是Compare Flash ID Fail(03),是软件识别错了,还是这个闪存被打磨过?

网友:
TSOP的片子拿来装系统游戏吧。。。有些甚至坏块都收不住

网友:
光威的品控好差,二手不能买,新的都有可能中招

网友A:
短接点是ROM那个位置没错/用ASM1153E转接卡或者直接SATA接口看看

网友:
短接点没错,这个颗粒还是比较不错的,速度慢,但是耐磨,不过46XT我都是绕着走,把颗粒磨损的太快了,和46EN相差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点是ROM那个位置没错/用ASM1153E转接卡或者直接SATA接口看看

直连SATA还是识别不出来,我再换个转接卡试试

网友B:
楼主没怀疑过板子坏了吗?通电后摸摸哪里是否发热或者主控是否冰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怀疑过板子坏了吗?通电后摸摸哪里是否发热或者主控是否冰凉。

怀疑过,但是不太会测。 主控有温度,闪存片冰凉,主板上红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