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到个点烟器充电头

楼主(2021-05-12):
捡到个点烟器充电头

网友A:
两个电阻就完事了,就这么单间

网友:
这是给啥供电的?

网友:
输出12V的电源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阻就完事了,就这么单间

一个电阻就行了,还有个电阻给LED灯降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