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小夜灯电容暴了,整流块也烧了

楼主(2021-05-12):
LED小夜灯电容暴了,整流块也烧了

网友:
灯珠不坏就行,换件接着用

网友:
你家垃圾桶正张嘴等着呢

网友:
我敢打赌led也短路了

网友:
只有壳了,再DIY个灯

网友:
找个淘汰的手机充电器,一根旧充电线,一个100欧电阻,并接灯珠后串入,解决了

网友:
估计是耐压不足,看到很多都是用250V的……

网友:
也没有光控啊,称不上夜灯,哈哈

网友:
看成  整块地   也烧了要配眼镜去了

网友(2021-06-16):
记得偶撸过大白,就试了下,一直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