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金磊电器JL-08”插排,线还能再细点不?

楼主(2021-05-12):
拆个“金磊电器JL-08”插排,线还能再细点不?

网友:
好东西,字数补丁

网友:
目测插簧片的承受电流不大,所以线细点儿也是合理的。不然即便是线能承受大电流,插簧片也会烧掉。

网友:
老兄哪里搞来这些货色,论坛里分享了不少铜排的不香呐

网友:
正宗的地摊货,小作坊产业吧

网友:
真是够细的,这么细的是铜线铝线

网友:
早期插排不少都是这样的,现在的质量好些了,基本都是铜排

网友:
估计用的是网线

网友A:
线细是为了安全,一旦电流过大,可以做保险使用,避免火灾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细是为了安全,一旦电流过大,可以做保险使用,避免火灾发生。

直接插排烧起来了呢

网友:
还好,还是铜丝,不是铁丝

网友:
只能小功率用

网友:
货真价实 能通电!

网友:
短路的时候,自己烧断导线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握爪~拥有一个同款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