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刷电钻与不带霍尔的无刷电钻哪个好?

楼主(2021-05-12):
有人说别买不带霍尔的电钻,说那是阉割版。有刷电钻与不带霍尔的无刷电钻买哪个好?

网友A:
当然无刷的好,有霍尔的启动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无刷的好,有霍尔的启动力大.

有刷电钻与不带霍尔的无刷电钻二选一买哪个好?因为只能用卡买,里面没有带霍尔的有感无刷的电钻

网友:
看个人的喜好和需求吧,我自己那不用考虑直接买无刷的

网友B:
无刷无霍尔的好
有霍尔的超负荷 霍尔容易坏
再说了 电动工具 有多少人是用低速使用的?肯定把开关捏到底 最大输出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刷无霍尔的好
有霍尔的超负荷 霍尔容易坏
再说了 电动工具 有多少人是用低速使用的?肯定把开关捏到底  ...

说的对,又不是电动车,非得坡道起步,其实电钻是机械变速越多档越好用,4档和2档和1档区别很大,转速按满都嫌不够快的

楼主:
终于339某东下单了锐奇7212单电,谢谢各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刷无霍尔的好
有霍尔的超负荷 霍尔容易坏
再说了 电动工具 有多少人是用低速使用的?肯定把开关捏到底  ...

你用用冲击批和手电钻就清楚,无刷无感多难用了,国内为了省成本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用冲击批和手电钻就清楚,无刷无感多难用了,国内为了省成本搞的

怎么难用?总是抖还是瞄不准?

网友:
无霍尔的无刷不如有刷好控制。干粗活一拧到底的,那是无刷好用。但是如果是要半圈半圈调整着拧螺丝的,没预算的情况下宁可买有刷好控制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339某东下单了锐奇7212单电,谢谢各位!

黄鱼380两电一充,加还多加个箱子,去年买的

网友:
看个人的喜好和需求

网友:
大活肯定无刷好。小活拧些小螺丝什么的,有刷更好控制

网友:
高速电机无霍尔好,常见航模电机都是无霍尔的
无霍尔的技术难度要大一些

网友(2025-03-15):
实际用的体验,有刷比无霍尔要好
无霍尔突然启动没法精细控制,有刷的就可以

网友:
我个人推荐无刷的,但是无刷声音很大,你能接受就行

网友:
我用无刷无霍尔的电批好多年了,没感觉到有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