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河北联通华为6108v9i刷机问题

楼主(2021-05-12):
如题所示,插上u盘开机狂按待机键进不了Rec模式,狂按一左右键也不行,求各位高人指点迷经,谢谢啦,爱你哟!

楼主:
发一张图片

网友:
插入只有刷机包的U盘,短接处理器一二脚通电开机

楼主:
感谢师傅的回贴,祝您生活愉快,美满幸福!

网友:
开adb,输入reboot recovery   OK

楼主:
还是刷不了芯片被屏蔽罩包裹,有师傅说短接J16,怎么找不到呢?

楼主:
真快疯掉了,无论狂按开关机键,还是玩命的按左右键,都无济于世,就是进不去REc啊,求求大家了,谢谢

网友:
前几天刷了一个同事的,河北电信的这个v9的机器。开始也是狂按待机不能进入。后来重启按左右进入了,但是识别不到刷机包。
再重启左右进不去。又试了狂按待机进去了。这次升级选错了第二个从备份恢复系统。升级失败。再次又左右按进入rec,选第一个升级破解成功了。
把我手都按残了。
另外前面5楼说了。这个机器可以开adb 也很简单的。不需要狂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刷不了芯片被屏蔽罩包裹,有师傅说短接J16,怎么找不到呢?

你好   这个板子刷了吗  没刷的话啊 麻烦备份一套   给俺发一份    实际上这个系统除了广告多要比其他的要好
俺也是这板子   附上图短接点    我刷了好多系统实际上不如原系统    并且 ,会没有语音了    想找原系统,根本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