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DC-DC调压电路图,必须是电子烟调压电路图

楼主(2021-05-12):
找电子烟调压电路图,想看看他是怎么实现温控和识别电阻的

网友:
基本都是使用电流检测法实现的

网友:
温控可以通过测量电压和电流估算出发热芯的电阻相对变化量,测量电流通常串联毫欧电阻或者检测开关MOS的导通压降

网友(2024-02-10):
这个资料好像不太好找啊!

网友:
网上找了很多

网友:
由于电阻丝在不同温度时的阻值会有不同,所以可以给恒定电压来测量电流,换算查表获得当前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