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老车左转向灯无缘无故亮,把多功能开关拆开看看

楼主(2021-05-12):
有一台老车,左转向灯无缘无故亮,影响行车,问题可能出在多功能开关上,拆开看看

这就是拆下的多功能开关NEIMAN 6156,有很多功能

功能标识

零件号

产地:法国,型号:NEIMAN 6156

接口

很好拆,六个卡子,一边三个,就是红框部分

另一边

打开盖子,红框部分看到好脏,估计就是这里漏电造成的,用无水酒精清洗干净,问题解决

谢谢观看!

网友A:
汽车的开关还是很特殊的。结构奇奇怪怪。要换一个这玩意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的开关还是很特殊的。结构奇奇怪怪。要换一个这玩意应该不便宜吧

这要是老的进口车,不但不便宜,等货可能也要等一两个月

网友B:
油脂都干了,磨损这么严重,估计用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脂都干了,磨损这么严重,估计用不久

油脂没有干,磨损有些,不大,估计磨损的铜屑漏电导致

网友:
介就是传说中的,喇叭不放方向盘正中央非要放到左手多功能键上的 法国设计?

网友:
雪铁龙,喇叭在灯杆上。

网友:
要涂上润滑脂吧?

楼主:
涂了锂基润滑脂

网友:
十几年前第一次开富康,路上突然出现一只大狗,我一边刹车一边找喇叭开关。
锤方向盘中间没反应,我爸说手柄头!手柄头!手柄头!我一脸懵。
最后方向盘都要被我锤爆了,我也没找到,还好狗没撞上。

网友:
和我的老爱有点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