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高壹工机同心度好到不用靠颜值?实测告诉真相

楼主(2021-05-12):
之前用的是一把16年产的博世1080,同心度不错,后来换了威克士wx129,同心度差了很多,螺丝经常打偏,忍不住出了,换成高壹工机的DS12DA。

我手上这把,明显比之前的威克士要强,跟博世差不多,但好像跟乔工评测的冲击版本有差距,也许是钻头原因,大家一起看看吧。

高壹工机锂电钻DS13DA同心测试视频(之前的批头部分看不清,钻头和批头测试分开上传):
10mm钻头部分:

螺丝批头部分:

网友:
同心度很好,看起来很爽

楼主:
第一次发视频帖子不太懂得,怎么上传。

其实不怎么纠结同心度,买之前已经有心理准备,只要不要打偏螺丝就无所谓。

总结一下,因为锂电钻变速箱结构决定了,同心度不会太好。

1、看结构图,夹头跟变速箱行星齿轮部分的连杆非常短,根据杠杆原理,钻头批头受力时,连杆在变速箱部分,会受到较大应力,即使出厂时调试的再好,使用强度高就一定会出现快速磨损。
2、变速箱是由弹簧压迫滚珠与行星齿轮外轮,产生的摩檫力来决定扭矩的,那是一个容易磨损的部位。一旦磨损了,连杆也会出现摇晃,偏心,此时波箱也就废了。

没有波箱的交流手电钻,因为连杆底部较长,且有多个轴承固定输出,如果同心度可以做的很好,也不容易磨损。

网友A:
看起来一般般,难道是钻头不合格吗?能看出来钻头中心在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一般般,难道是钻头不合格吗?能看出来钻头中心在晃动。

钻头是送的,鹰宝。夹头也在晃动,看其他买家晒单也有这问题。

网友:
同心度很好,看得我菊花一惊

网友:
同心度真好

网友:
其实跟波箱无关,跟成本有关。主轴一前一后两个轴承固定好了,再加上前面的夹头,同心度就决定了,跟主轴后面的齿轮再无关系。

网友:
在钻头不是绝对直的情况下,你把钻头转着圈儿夹一夹,转一转,会发现同心度是在变化的。当然这种现象在短钻头上面不明显,你找个长批头就能明显地观察到了。

网友B:
拧螺丝为什么不用冲击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拧螺丝为什么不用冲击批

不能满足钻孔的需求,而且价格贵

网友:
这同心度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满足钻孔的需求,而且价格贵

妙达的镍氢老货裸机50多常年在卖 质量没的说  电池壳能放三串两并18650

网友C:
我的博世gsb18-2-li 也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妙达的镍氢老货裸机50多常年在卖 质量没的说  电池壳能放三串两并18650

你确定是冲击批?求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博世gsb18-2-li 也晃

手持工具都是粗用,要精度还是上台钻或者机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是冲击批?求链接

店铺就叫 妙达电动工具

网友:
厂家老货清库存

网友:
同心度要用长批头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