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制维修插座

楼主(2021-05-12):
自从在坛子里4900米币兑换了普彩功率计,心里就一直琢磨做一个维修插座,虽然电路维修不会,但做一些外围简单手工还是可以的,先上成品图
外观还是挺唬人的!请忽略切割的孔,都歪了!

暂停一下,最近不知道是手机问题还是怎么了,浏览网页会闪退或者卡住,不能编辑,所以我就隔几分钟保存上传一下,谢谢理解!
电路原理图

电路从品字形插座输入,火线L端连接一个6A保险,后火线、零线由一船型开关控制,船型开关L端与灯座输入端、1A/16A空开输入端、普彩测试仪L端并联,灯座输出端及空开输出端与五孔插座L输入端、220V电压指示灯一端并联。零线N直接与普彩检测仪输入N端连接,普彩检测仪输出N端与五孔插座N输入端和220V指示灯另一侧连接。品字形插座地线端与五孔插座地线端直接连接。
0.2元的200*120*75mm监控防水盒切割打造的,红包没算

普彩功率检测仪一台(4900米币)
安装尺寸及线路图

模块式五孔插座一个(3元)

1 A/16A空开各一个(推荐漏电保护器)
扣式1p支架两个

船型4腿开关一个

220伏电压指示灯一个

品字形插座一个,5*20保险座一个
内置5*20规格6A保险管一个,打孔是按照6*30保险座设计的,做完了发现没有6*30保险管!

双色硅胶线若干,推荐1.5平方铜线
一开始用的0.33平方多股硅胶线,单股0.15毫米,都是红颜色的,不好分辨,线径太细

插头部分用了6毫米压接插头,用焊锡加固

线路复杂化了,没知识真可怕

跑线用的,成品更换了17硅胶线,接头部分焊接,相对插头更安全也更结实

火线零线容易交叉部分用热熔胶分开固定,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插上电源打开船型开关,普彩功率计点亮

安装灯泡,空开置于检修状态,如果灯泡线路有问题,五孔插座指示灯不会点亮

拧紧灯泡,插座指示灯点亮,电压对比还算靠谱

对比普彩检测仪电压也可以

至此,维修插座安装测试完毕,谢谢观看!
备注:维修插座简介

使用说明书

以上三张图片来源于某宝,如有侵权请联系我删除,谢谢!

楼主:
嘴欠,说啥来啥,编辑半天,图留下了文字被吃了

网友A:
等你哟,记得发些内部图,

网友B:
三个开关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嘴欠,说啥来啥,编辑半天,图留下了文字被吃了

很漂亮,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开关并联?

船型开关控制220输入,空开和灯座并联

网友C:
16A应该串在船和灯泡并联的前面,并联的1A空气开关没有作用,你要的是准备25W、50W、100W、150W、200W的白痴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A应该串在船和灯泡并联的前面,并联的1A空气开关没有作用,你要的是准备25W、50W、100W、150W、200W的白 ...

实际上船型开关控制输入,灯泡和1/16空开并联,保险丝用的5A保险,应该没问题吧?和电路图有区别的

网友:
也在想折腾一个小体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A应该串在船和灯泡并联的前面,并联的1A空气开关没有作用,你要的是准备25W、50W、100W、150W、200W的白 ...

电路已更新,用1A和6A空开是因为自己不做大电流设备维修,应该够用了,其实应该用漏保才对,孔打了,不想折腾了

网友D:
不干胶贴纸是自己打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干胶贴纸是自己打印的吗?

标签机打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你哟,记得发些内部图,

帖子发完了

网友:
量产一下出套件吧?

网友:
非常不错,该有的都有

网友:
想要
好奇是自己买配件回来装的,还是买回来就是成品?

网友:
也论坛换了个功率表头,也买了同样的塑料盒,还差一个那种嵌入式插应。

网友:
再做一个LED灯珠测试仪放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