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ViewSonic显示器有拖影、闪烁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1-05-12):
ViewSonic显示器有拖影、闪烁是什么情况?笔记本外接的显示器,笔记本上外接一个3.0的HUB,和耳机耳机和HUB动下就闪烁黑屏几秒钟,拖影严重,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VGA线的问题。/

网友:
先更换数据线试试,如果没问题,可以打开看看是不是电容爆了,再查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