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自行车码表YQ-688,更换干簧管

楼主(2021-05-12):
小孩自行车上的码表,说坏了,当时是骑行时没有公里数显于,直接用镊子短路码表后面的两个触点,有公里数显示,那应该是传感器里的干簧管有问题了。有段时间了 今天有空打开看看

今天发现用手摇一摇 ,都会有很高的公里数

有时候直接飚到99了 ,传感器放到这里不动都有底数

干簧管

换个角度

翻箱倒柜的  终于找到一个干簧管

个头小了一些

换进去后就好了

磁铁轻轻的晃

稍微快一点

终于不用再开飞机了

谢谢观赏 !!

网友A:
干簧管在这里是个什么作用?

网友:
干簧管这玩意还不好找呢。以前的洗衣机有用。用来检测水位。应用的场合真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簧管在这里是个什么作用?

轮子一圈,磁铁吸一下。

网友:
开车都不行,换开飞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簧管在这里是个什么作用?

简单来说,就是个磁控开关。

网友:
像这样的配件应该在买其他零件时顺手备一点的。

网友B:
干脆改成霍尔的,一劳永逸

网友C:
什么原理啊,自行车轮圈上有磁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原理啊,自行车轮圈上有磁铁吗

自行车的辐条上固定着一粒磁铁 ,磁铁对着干簧管 ,每转一圈,干簧管就导通一次。码表会根据导通频率和预先设定的车轮周长 计算出公里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原理啊,自行车轮圈上有磁铁吗

辐条上要安小磁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脆改成霍尔的,一劳永逸

改成霍尔的还要加一根电源线 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霍尔的还要加一根电源线 太麻烦了

接成电流型试试,就只用2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霍尔的还要加一根电源线 太麻烦了

偶画了个图,给你参考

PS:偶没实际试过哈,但有这种应用,可能下拉电阻要调。如果是高边,则电阻接电源端,下边直接接地

网友:
还会这个坏掉

网友:
原来是干簧管的,金属疲劳就断了

网友:
这个东西反应慢,速度快的话就不行了,速度不快的话准确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主要问题干簧管比霍尔怕振动,按照楼上方法改霍尔,辐条磁铁最好装两个,磁极一正一反。

网友:
码表用了好多年,原来里面是这个。

网友:
还是GPSM码表好,轨迹也记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