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秋叶原音频信号线拆解

楼主(2021-05-12):
低端秋叶原信号线。声音朦胧,还不如一米一块多的屏蔽线好。电阻也大。一米有0.2欧,好在插头不是铁的。用灰色屏蔽线重新做了一条。声音变清晰透明

网友A:
国内的秋叶原是家电子小厂,生产一些伪劣线材接口,和日本秋叶原没有半毛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的秋叶原是家电子小厂,生产一些伪劣线材接口,和日本秋叶原没有半毛关系!!! ...

正解,我还有秋叶原的插线板,好几个,做工也就那样。

网友B:
请问如何无损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无损拆开?

徒手拔出,先把插头的线剪掉,留半厘米。外壳是偏软的

网友:
正常,一元一米的我差不多,上次10元10米3.5头子,我剪开来也是差不多细(因为接触不良重新焊了个头)

网友C:
火电与水电的差别能听出来不?

网友D:
我买过这种,号称是带屏蔽的,用起来非常垃圾,剪开一看,里面就一根裸线和一根胶皮线,细的和耳机漆包线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电与水电的差别能听出来不?

这就像汽车轮胎,夏天和冬天,虽然胎压都一样,但是夏天就是比较硬比较吵,和颠,你相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过这种,号称是带屏蔽的,用起来非常垃圾,剪开一看,里面就一根裸线和一根胶皮线,细的和耳机漆包线一 ...

屏蔽原来是有点效果的,应该是铜是比较劣质。焊接原线出来的时候,能闻到铜臭味道。其他线没有这种味道。

网友E:
晒晒功放和音箱

网友F:
正规的屏屏蔽线外皮都是网状加锡线的,这外皮是一根线,还这么细,不是正经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的秋叶原是家电子小厂,生产一些伪劣线材接口,和日本秋叶原没有半毛关系!!! ...

日本也没秋叶原这个品牌啊,秋叶原只是个地方而已!

网友G:
用上秋叶原线材的器材一般都见不得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晒晒功放和音箱

魔改ELEGA有源音箱,百灵达声卡坏了拆芯片洞洞板搭的USB DAC。这一切都是为了买jbl 305准备的。现在的系统可以听出区别,最近在做USB DAC的线不同线有不同风格,用美国BELDEN做的USB线比用佳耐美要好。打印机线不用说了垃圾。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规的屏屏蔽线外皮都是网状加锡线的,这外皮是一根线,还这么细,不是正经东西。 ...

偷工减料,重要的是劣质铜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上秋叶原线材的器材一般都见不得人了

难怪蓝牙接收用秋叶原线连到音箱怎么同个视频低频很浑浊,又肥又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上秋叶原线材的器材一般都见不得人了

大部分DIY。包括有源音箱的后级功放前级都自己从新搭的。主要是音源DAC 为了JBL 305. pcm2902 电脑DAC有同轴输出。自己搭了个47LABs TDA1543T解码。包括DIY USB数据线的声音区别。之前一直用2块多包邮的打印机线,一换吓一跳。蓝色是百通线材做的,线一米才5块多。比佳耐美好些。

网友H:
1202年了居然还有人相信线材能调音,0.2欧相对于前级和后级随便一个电阻都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纯属被厂商忽悠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1202年了居然还有人相信线材能调音,0.2欧相对于前级和后级随便一个电阻都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纯属被厂商 ...

多学多看多听。不要做井底之哇。这种对比录音视频有很多,玩录音吉他录音棚的都需要线材,也对此线材料。不同线材确实不同风格,如果听不出建议医院检查下听力。百通的线有各种参数,电容,电感,电阻,阻抗,而你只是知道直流电阻,拜托这些线都是传输交流信号,在0到100khz的频率阻抗那肯定各种区别,只是个人没有仪器专门测试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