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开看看正泰 KG316T微电脑时控开关的做工

楼主(2021-05-12):
下面接的是交流接触器,刚买回来就烧了两个!下面看看正泰的做工:

网友:
KG316T这个型号好像N多个厂家都有,之前有一波19.9包邮的那个我弄了个几个月就坏了,然后返回去换了个新的回来又用了大半年了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变压器发热量大。

网友A:
应该是电压偏高,变压器吃不消。

买回来在变压器初级串联一个3.3或2.2之类的400V无极性电容,具体容量自己试验,

让变压器的电源电压保持在200V左右即可,这样次级输出也不会太低,不影响继电器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压偏高,变压器吃不消。

买回来在变压器初级串联一个3.3或2.2之类的400V无极性电容,具体容量自己 ...

串一个3.3的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