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长生不老药洗脑机里拆出来的U盘 59MB 的

楼主(2021-05-12):
USB2.0的 写入速度2MB/s 读取9MB/s 反复读写了几十个循环 没什么问题
原来是裸板的, 套了个透明热缩管上去
不知道这种小容量的U盘原来是什么地方呢?
是原本颗粒就是这么大容量还是只有这么大空间是好的呢?
如果是SLC颗粒, 岂不是可以用来备份一些比较重要的小文件呢?

网友A:
小U盘也有用处的,这种芯片常见是一些拆机件,回收件,本来是64M的芯片。

网友:
坏块屏蔽就行了。

网友B:
应该是拆机旧颗粒,但品质真的不一定差

网友:
64M 20多年前的产品了,应该是拆机的

网友C:
64M你能备份什么重要资料
这种小盘我是装了DOS专门用来测试跑MHDD测试硬盘用

网友D:
偶一个32M老U盘还装上了一个24M微PE。。。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偶一个32M老U盘还装上了一个24M微PE。。。

32M的还是搞DOS吧...

网友E:
很多年前是有64M的U盘的,想当年买了一个256M的SD卡二百多块!

网友:
一直想搞几个这种盘,用来装rst测硬件工具用,可惜某宝都没得卖。
某宝那种有壳的看不到里面,怕牛屎。

网友:
可以作黑裙引导盘,容量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拆机旧颗粒,但品质真的不一定差

我也是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U盘也有用处的,这种芯片常见是一些拆机件,回收件,本来是64M的芯片。

这些颗粒还有可能是早些年的存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年前是有64M的U盘的,想当年买了一个256M的SD卡二百多块!

土豪你好, 这大约是05年左右的价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64M你能备份什么重要资料
这种小盘我是装了DOS专门用来测试跑MHDD测试硬盘用 ...

密码私钥代码库等, 重要的东西体积不会大,
我见过同事用4M 的路由器flash备份东西呢, 不知道他怎么弄的, 可能是把文件填充到4M用编程器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偶一个32M老U盘还装上了一个24M微PE。。。

还有这么小的PE啊, 能运行早期版本的chrome浏览器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土豪你好, 这大约是05年左右的价格吧?

说的太准确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么小的PE啊, 能运行早期版本的chrome浏览器嘛

刚看了下外置程序里貌似没有浏览器,自己拿去研究吧!。。。

天翼下载:
https://cloud.189.cn/t/bue2qanummY3(访问码:7jnv)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多年前是有64M的U盘的,想当年买了一个256M的SD卡二百多块!

我是2000年1300 買的3星32mb的mp3,跟包煙差不多大,用7號電池 可用8小時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看了下外置程序里貌似没有浏览器,自己拿去研究吧!。。。

有原始出处吗, 我想看看怎么写入U盘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