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佳能MF4322D打印机润滑定影组

楼主(2021-05-12):
无需多言,拆解开始

1、扫描组件

2、前盖

3、左右盖板和前盖、硒鼓盖都拆后,

4、硒鼓盖

5、后盖

6、拆除定影盖板

7、定影右侧(机北朝你)线卡必须先拆除,下面有一颗固定螺丝

8、拆下线卡

9、定影组件(正面)

10、定影组件(背面)

11、固定卡簧,两侧都有,拆除才能取下定影鼓

12、拆开定影组件

13、定影鼓

14、定影膜,加热辊,将润滑油涂抹在加热条上,两边塑料卡扣也摸点

大功告成!

注意事项:
1、由于机子过于陈旧,塑料卡扣都极易折坏,不能用蛮力
2、保持定影组两侧的光感应器位置正确及感应辊弹簧伸缩自如,否则开机齿轮不会转动

网友:
感觉里面润滑脂还有一些 应该不用过度保养吧

网友:
定影器和HP 1020 ,HP M1005、佳能2900等通用

网友:
自动双面打印机,我也有个,只是扫描盖板坏了,耗材便宜,巴适的很

网友(2024-06-07):
你们用什么定影膜润滑脂?

网友:
打印机不好整

网友:
定影膜要涂润滑脂??我都是直接换上去,啥都每抹

网友:
难道是防止加热模块跟膜之间容易划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