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onlier 通力盛达 ER48-20改可调

楼主(2021-05-12):
求助tonlier  通力盛达 ER48-20改可调

网友:
我有个ER4815的,板子布局跟这个差不多,现在可以改造2.5---61V可调。

高压因为手上没有电容,板子上电容耐压63V,不敢再提高电压试了,10A负载不会炸鸡(反正40多元包邮买的,也不心疼)。、
就是电流可调,折腾了半天了,搞不定,怎么调整运放的基准电压,就是输出电流纹丝不动。
今天恼火了,扔那里不改了。

加两个MBR20200,切断一处铜皮,把电源改成桥式整流,输出电容改为耐压150V的,电压达到125V没问题,但是到120V,受功率限制,电流就缩减一半了。

网友:
控制板上,元件布局也差不多,电压很好改,你顺着54V取样电压找过去,取消一个电阻,弄个50-100K的电位器调节那里的取样电压就可以。很线性。

不要改运放基准电压脚,改后非常不线性,虽然可以0.1--60V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