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1601双电和带冲击的1201is价格一样选哪个?

楼主(2021-05-12):
某东都是268元,带冲击的1201也是双电,有人说它带冲击是鸡肋。16V不带冲击。这两款都是有刷的。

网友:
12伏的要冲击功能有什么用?

网友:
带冲击的进口牌子差价比较大啊,带个锤子拉风点

楼主:
最后买了锐奇7212-20F,没有对比也不知道好用不好用。

网友:
这种螺丝刀冲击功能打混凝土没啥用,冲击频率倒是挺大,但是力太小,只能干一般的砖墙,但是一般砖墙直接用三角钻头就能干了,所以冲击功能作用不大,唯一一点好处可能是冲击钻头便宜,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