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了这么久的打气筒终于坏了,更换个气嘴

楼主(2021-05-12):
给山地车打气,夹住气嘴一阵嘶嘶嘶。。。
一直漏气,用手堵住裂隙勉强打满了轮胎
气嘴该换了

两面有色差,应该是被阳光晒到了

这里裂开了

拔掉销子

这个有自动选择输出口的功能,撬不开
想要暴力拆解可惜被丢了

橡胶密封圈也有点老化了

4块钱买了新的

做工挺不错的

又能愉快地打气了

网友:
我有个里面橡胶老化的。。。

网友A:
卧槽,人肉泵,这个效果好,噪音还小还省电。

网友B:
一般这叫打气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卧槽,人肉泵,这个效果好,噪音还小还省电。

打个汽车轮胎试一下,就知道电动充气泵的好处了;不过,这个打气筒可以锻炼臂力的。

网友:
尽量买单头打气筒美嘴配件换上,双头里面有一颗塑胶珠,大概在往没插嘴气阻小地方堵住。

网友:
我们这叫打气筒,不叫气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叫打气筒

大E了555,修改标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个汽车轮胎试一下,就知道电动充气泵的好处了;不过,这个打气筒可以锻炼臂力的。 ...

给汽车打气我也是用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