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高手请进,品牌机拆出的三星原装内存。组不成双通道?

楼主(2021-05-12):
品牌机拆出了2条三星DDR4 4G.做工不错!一条2133  8颗粒。一条2400  4颗粒。颗粒分别为BCPB和BCRC。

但是上到技嘉主板上,插相同颜色的槽组双通道不行,不亮不开机。换了不同颜色的插才可以点亮进系统。请问高手哪里的问题?这种颗粒超频能到多少?

BIOS设置频率?还是4颗粒和8颗粒的根本无法组成对称双通道?同容量弹性双通道也不行?难道其中一条是假货?

网友A:
应该找芯片数量和容量相同的组双通道。相同位宽芯片数量越好多,位宽越大。
内存芯片有8位和16位的颗粒,以前改路由器内在简单了解了下,现在忘的差不多,反正大概意思吧。
理论来说,相同位宽芯片数量越好多,位宽越大。也就是相同价格,容量,频率和位宽内存条。选双面内存要比单面内存要好,位宽增加了一倍,性能也会相对提升

网友:
楼主把内存在其他品牌主板上测试一下看看。技嘉的主板不好说,本身毛病很多的,特别是BIOS特别烂。因为就在前段时间,我买的一条金士顿DDR4 2666 8G内存,和原来的主板上的宇瞻DDR4 2400 8G的内存条在技嘉的板子上也是不能双通道,甚至XMP也没办法打开,单通道2133的基础频率在跑,换了一块华硕的板子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4颗粒那根内存条可以拆颗粒给其他设备(路由器机顶盒)用,16位的颗粒。
单颗粒512M,很大了。

网友:
建议查一下主板说明书,看是否支付单双面混用

网友B:
16位颗粒内存和8位颗粒内存混插实现不了双通道的,要不你就换成相同的

网友:
关键是看主板是否支持!

网友:
一看技嘉的主板,就知道肯定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位颗粒内存和8位颗粒内存混插实现不了双通道的,要不你就换成相同的

可以,下午我用ASUS的品牌机试验了,能组双通道

网友:
现在内存控制器都在CPU里,我修过几块部分插槽不认内存的主板问题出在CPU座的针脚

网友:
应该是主板对单面的内存条组双通道支持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下午我用ASUS的品牌机试验了,能组双通道

好吧,颠覆了我的认知,才疏学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找芯片数量和容量相同的组双通道。相同位宽芯片数量越好多,位宽越大。
内存芯片有8位和16位的颗粒,以 ...

ADIA64看了,四颗粒的也是64BIT位宽,搭配另外一条。芯片组里显示启用模式128BIT。

网友C:
内存套装为什么比单买贵知道吗?
就是因为出厂测试过包兼容。
JD客服还表示单买就算是某某主板特供都不保证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存套装为什么比单买贵知道吗?
就是因为出厂测试过包兼容。
JD客服还表示单买就算是某某主板特供都不保证 ...

好像价格也差不多吧。

楼主:
用回技嘉170芯片组,还是不能双通道。。小超一下。。2666  9-9-9-24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要看主板支持情况,看看厂家的支持内存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价格也差不多吧。

我记得要贵10~20,
19年单买两条十铨8G,结果第一条就翻车点不亮。
当时狗东还注明上机不退,吓的我问客服,结果回复如上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95583&extra=

网友D:
技嘉主板很多奇葩问题,之前有个h110,用来玩无盘系统,用板载网卡只能第一次进系统正常,只要重启就进不去了,而且还是主板网卡mac地址直接变成0。
必须重置bios才行,起初以为是无盘系统的问题,换别的无盘系统也是一样的毛病。
用华硕的主板就屁事没有,以后反正是不碰技嘉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主板很多奇葩问题,之前有个h110,用来玩无盘系统,用板载网卡只能第一次进系统正常,只要重启就进不去 ...

你跟我一样是技嘉一生黑。
当年用技嘉刷手机前置后置都插了遍,死活不过,我还以为线的问题也就没折腾。
结果几年后烧桥,换了块看同芯片组杂牌oem主板,连系统都没重装,却一次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