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安卓之光!?小米11 ultra 手机开箱评测

楼主(2021-05-12):
随着11 ultra 的发布雷老板卖力的吹嘘宣传,加上各大媒体一窝蜂的一拥而上,此机可谓一时间成为了各大自媒体热门评测机型,我的老机器也变得卡顿,又等不到mix4了,更新换代也提上了日程。

于是几天前下单11 ultra 白色陶瓷版,选的配置12g(ram)+256g(rom),三摄加激光对焦 (主摄50m 广角48m 长焦48m),将近1英寸的主摄“大底”也成为了主要炒作对象。

鉴于各媒体和厂商的微妙关系,评测都只是只赞不踩,真实照相水平还得自己实测,本文没有华丽的样张展示和养眼的晓姐姐入镜,有的只有干货。

下面是厂家的宣传文案,里面有详细的参数信息。

和上一代865的参数对比

顺丰1天到手(投稿手机诡异的白平衡)

背面

开机后

反面摄像头模组突出很大,夸张炸眼。

白色陶瓷后盖,重量半斤多,拿手里很累。

盒子里只有这些,充电器不在其中,雷老板也不学好,但是又怕挨骂,于是弄了两个套餐方案,一种裸机不带充电器和线,一种多赠送一个充电器和线套装,两种价格一样,这不那啥脱裤子吗

卡针

oled 2k 屏,6.81英寸,各大厂商一直在挑战人手握持极限,对未来长爪族的进化功不可没。

全不锈钢边框,终于避免掉漆了。

没有屏下前置摄像头,用的左上角的掏孔屏。

底部,底部喇叭用的1216超线性扬声器,据说是啥哈曼顿。。。。。卡顿(确实有点卡顿)调音,我听着也就算还行(其他细节请看标注)。

顶部 有红外可以做万能遥控器,顶部外放采用1014超线性喇叭,听筒缝隙非常的小,必须非常仔细强光下才能勉强看到。沿用了超声距离传感器,和听筒出口共用。早期超声距离传感最早被用在mix系列,误触发和偶见的失灵被人诟病,这台有所改进,联合陀螺仪检测人体动作,通话时且直立贴脸拆起作用,避免在口袋中或者非贴脸来电时误触发。使用双光线传感器,顶部大概中央偏左部位安置前置屏下光线传感器(利用oled屏像素之间空隙收集光线),配合背面辅助光线传感器共同调光,实现更好的光控效果。

金属音量键和开机键,手感偏硬。

顶部前置摄像头特写

nfc和无线充电,同样支持67w无线快充, 支持10w反向无线充电,可为蓝牙耳机之类的充电仓无线充电。

背面四周曲面设计

不算难看,也不算好看。

摄像头模组  ,这块地方最烫,双色温补光灯和背面的光线传感器(兼闪烁传感器,拍照同步环境光频率避免闪烁)。

背面的副屏,可以显示logo 图片 通知 时间 拍照预览等等。

激光对焦对管,用来在对比度和反差不明显的景物时快速对焦(利用激光发射返回时间确定距离,直接控制摄像头到达指定焦距),还用来为三个摄像头切换提供环境参数。
终于又找到当年g3的秒对焦的感觉了,对焦能力实测非常的快,纯黑纯白背景低细节也能准确对焦,这点要比手里的佳能单反要强,单反应付纯色背景就会拉风箱。

红圈里面的红点就是拍照时发射的红外激光,手机摄像头可以捕捉到。

正面四曲面康宁玻璃(第几代来着。。。管他呢),有人测试可以2米各角度掉 水泥板 石板 铁板 木板 等等 不碎屏。

屏幕尺寸很大,但是总体外围在超窄边框下和之前的6寸机型大小基本是一样的(把之前的边框变成了屏幕)。
四曲面屏,有原厂曲面贴膜 ,设置里有防误触设计和相关调整,一般调到智能调整就行。

自带了20多个推广应用,不过基本全能“卸载” ,实际上只是从data分区移除快捷方式,app源文件都还留在system分区,等下次重置手机又都会自动给你装回去,想彻底移除就必须root。
几乎所有的系统应用都或多或少的有广告,大部分可以隐藏,但是所有隐藏项都藏的很深且在不同的地方,总之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你轻易找不到,还让你揪不到小辫子,当你要骂人的时候厂商会告诉你,这个广告是能关的,只是你太笨没找到

采用屏下指纹解锁,技术原理利用oled屏点阵缝隙采集指纹反射光线,成像到传感器上。实际体验速度较慢,识别率也和普通电容指纹差很多,你必须手指稍用力按在屏幕上,屏幕检测区域会让所有点阵亮起白光照亮你的手指,反射的光线被屏下光学组件收集成像识别实现指纹解锁。不知什么时候超声屏下指纹才能实用(可以检测活体生物特征,识别血流信号,和真皮层指纹识别,避免手指破皮磨损沾水造成的识别困难)。

手机参数,玩了一天收到更新,其中包括相机优化(实际优化完了还是一堆bug 和停止响应 )。

由于采用安卓11系统,ota升级无需再进入到recovery进行了,更新系统时会直接出现更新进度条,且不影响任何操作,完成重启就可以了,后面会介绍具体原理。

安卓11之前,基本系统分区都是如下图上半部结构,都包含recovery分区,recovery分区存放的其实就是个包含bootimage+简易ui的精简系统,可以理解为pe。由于包含boot所以就包含zimage(Linux内核和ramdisk)基本的设备驱动和目录结构就可以加载建立了,配合简易文字(cwm rec)或者图形界面(twrp rec),就能对系统进行底层的读写操作了。流程一般ota下载的卡刷包先被缓存到cache分区(位于系统根目录 需root访问)再下载刷机脚本(用来控制如何刷写系统和该刷写些什么),然后cache目录配置文件里面加入重启后从recovery分区启动设备,重启后系统加载recovery分区内核自动读取cache分区的刷机脚本更新系统,完成后重启系统并删除cache分区残留文件。这样一来如果用户之前没有刷入第三方rec时如果出现更新错误(有可能是厂商的原因),手机重启加载boot分区后加载system分区镜像,会出现无法进入系统的问题。如果boot更新时出错就会导致连rec都不能进入,此时手机就变砖了。
安卓11以后把原本的rec分区替换成完整的boot+system分区,这样有两套boot和system分区互补,运行a系统进入后更新时会直接将更新增量写入b系统,更新后效验通过重启到b系统,如果重启时发现错误会回滚到a系统,这样就保证了既不用重启就能更新,更新时还不影响任何其他操作(你可以打着游戏更新),这在以前是做不到的,下次更新时再互换a,b系统。
11刷机包也改为存储在data/  用户分区,支持更大容量的更新包,小米的在sd卡download目录。

下面相机界面,普通拍照模式可以0.5-120x变倍。
0.5-1x 使用超广角摄像头,1-5x使用主摄,5-120x使用长焦。
实际上5倍以上时是否切换到长焦要看你离被摄物体的距离,如果很远就5x一过就切换,因为长焦是一颗5倍起步的摄像头,5倍属于未变焦原始状态,效果要好于主摄的5x(光学变焦),因为已经到物理极限,5x下噪点明显增多。用长焦代替处于刚起步阶段噪点很小。5x以后如果离被摄物体距离很近就不会切换到长焦,因为长焦的最小对焦距离高达1.5米以上,强制切换后就是糊的。所以系统会用主摄5x光学加数码裁切的方法实现10倍以内的变焦,这就是雷老板的混合变焦。技术原理就是5x以后 比如10倍 就会裁切画面放大取景。为什么能做到无损呢?大家都知道数码变焦通常都是有损的,等效于高分辨率拍摄后放大裁切。小米用了个讨巧的办法,5000万像素的主摄平时输出只限制在1200万左右,这样用5000万像素的大底10倍取景时5x光学拉到头,再加个长宽的裁切,5000万像素只裁取了1200万的像素面积,输出时还是1200w,这就变相实现了“无损”。

下图0.5x超广角,由于晚上随手拍没有特意补光,而且是直接截屏,所以效果是很差的,主要为了方便说明。取景范围很大,边缘畸变算可以接受,内部有软件畸变校正,弱光性能一般。开启ai按钮可以根据场景内容增强画面的质感 和饱和度,有一定的美化作用 。

1x主摄,标准1x噪点控制较好,弱光性能较好。

5x主摄(由于近景所以并没有切换到长焦),检测这个靠的是激光对焦功能,效果尚可,噪点开始增加。

9.4x主摄混合变焦(主摄10x已经极限),噪点明显增加,轮廓细节被ai干预增加成像效果开始变差,显得不太真实。

10x 强制切换到长焦(主摄已经极限),长焦一样1200w像素左右出片。
由于近景拍摄,所以切换到长焦小于最小对焦距离就糊掉了。

然后我2米以外再拍,全程手持拍摄,不得不说ai和降噪和防抖真的很强,原理是移动过程中不做降噪和稳定处理,当你锁定猎物移动变慢时 系统自动加上防抖(防抖同样是冗余像素防抖)加锁定焦点加辅助追焦,此时只尽量拍清物体,停留0.5秒左右ai会自动开启降噪,此时噪点大幅度减小,清晰度有很大提升。但是弱光性能三颗摄像头里也是最差的,白平衡也有些跑偏。

100x 2米外手持拍摄可以看清硬币细节,右上有帮助你找东西的预览窗,里面有个方框类似准星,随你手移动。

屋内普通灯光下2米外 手持 能拍清芯片上的型号,说实话这个我拿单反长焦都拍不稳,主要是没人帮我防抖和降噪。
下图是截屏低分辨率预览,实际效果比这个强。但是过高的倍数导致高倍时连1200w真实像素都达不到,几十倍以后我认为就是插值输出(细节就可以看出)。

人像模式,可以模拟调整光圈时的背景虚化,但是也是ai虚化,背面激光传感器测出背景距离,配合算法生成景深数据,勾画出人物轮廓后把背景虚化处理再实时合成,类似于ps里的魔法棒。

但是ai毕竟是ai 模拟的毕竟是模拟的,和单反的大底大光圈真实光学小景深背景虚化是不能比的,这不穿帮了注意硬币被当成背景虚化(焦点在我手指尖),我的拇指确是清晰的,看来人像模式ai只认人不认物。而且不能变焦。由于相机切换和实时图像处理加ai运算,进入相机后几分钟摄像头区域巨烫,至少40-50度,时间太长就会报过热连补光灯都不让开了。

专业模式就是能手动调节各项参数,三个摄像头可以随意切换,变焦范围略大。

50m模式只有开这个模式主摄才5000w像素拍照直出,不被阉割到1200w, 但是变焦功能是不能用的,实测清晰度明显提升。
想高质量成像就开这个模式(由于截屏上传你看到的效果体现不出来)

防抖支持普通光学防抖 效果还可以。

超级防抖 ,效果很强,利用冗余像素防抖帕金森都不怕。

超级防抖pro,会切换到长焦,利用长焦超强的防抖优化随便晃 随便抖 比光学防抖要强n倍。

其他一些无聊功能,值得注意的是闪光灯不再闪光,开启照相时就一直亮着,拍完再关闭,原因同样是照顾ai算法的情绪,它的处理速度赶不上闪光那一刹那,所以就一直亮着。

支持多机同步录制

可以双摄同时取景,同时拍,选好搭配上下分屏取景摄制。

慢动作拍摄拍一些肉眼看不清的瞬间很有用,960帧及以上只支持5,6秒吧大概(以下不限时),拍完了不能马上播放,需要保存生成。1920和960帧实际是由240帧480帧插帧慢放生成的,非原生帧率,这点很多自媒体都没有发现还一直拿来炒作,查看一下视频信息就知道了,把音频轨替换成视频轨,一个视频两个视频轨,一个30帧,一个240或480帧再插帧慢放后合成。240 480帧属于原生真实帧率,生成后支持简单剪辑和添加bgm。

视频最高支持8k 24帧

低于可以60帧,最高支持15x变焦。

显示分辨率可以在1440p 1080p切换,保留了dc调光。

oled屏pwm调光低亮度可以保持准确的色彩信息,一个像素点由三基色(红绿蓝)发光点组成,三种颜色led不同电流时亮度和发色色温会不同,导致不同亮度(电流)混合的像素点色彩会发生变化,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多采用pwm调光,pwm由不同宽度的脉冲组成,高亮脉宽加大,低亮脉宽减少,但是幅值保持不变,瞬态电流都一样,这就避免了不同亮度发色不准的问题,但是pwm占空比低电平时像素点处于关闭状态,虽人眼有视觉惰性,看不出闪烁,但长时间看屏幕还是会发生眼疲劳,因此采用dc调光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前面说了dc调光不同亮度不同电流会导致不同亮度发色不准的问题,到底选哪个要看个人喜好。

支持wifi 6 啥啥的

支持同时连接两个wifi,可以是同样路由的不同频段,也可以两个路由的不同频段,实测效果下载提升有限,上传提升较大(联通5g+移动2.4g宽带  ,我家俩宽带)

看视频的效果,如果16比9会很难受左右黑边,如果21比9则会非常的舒服,虽还不是完全全屏,但上下黑边很小。

这个是mx最新版播放的

拍照手机白平衡有点问题,画面偏红,实际画面正常。

下面是67w原装充电器

反面

里面东西

数据线(充电线)

小米果然不走寻常路,好好的pd充电器非点整个usb 3.0的阉割a公头,只留下中间接地触片作为pd协议cc通讯引脚。

67w比同功率氮化镓要大不少

参数

a母口,内部同样有一个cc触片。

跑下协议,支持pd2.0(通用) 3.0pps(小米魔改私有协议 不支持其他设备使用) ,支持 qc 2,3 协议。实测可以用普通qc充电器给手机充电,但手机会限制功率,哪怕充电器功率余量足够,充电功率最大不高于24w,也就是想获得最大充电功率就必须用它的原配充电器和它的数据线。

pd监听,9v左右调整,实际最大充电功率42w左右。

next

楼主:
解锁时如果手指按压偏离检测区域或者按压不实就会增加解锁时间,解锁和超级壁纸效果,视频中手指按压稍偏指纹识别两次才通过。

充电速度展示,电池采用硅氧负极加多极耳电极技术支持更高倍率充放电,硅负极能量密度提高缩小体积,规格5000mah@3.87v(充电截止电压4.45v 属于3代高压锂),但寿命相对于石墨负极会降低。0-100充满大概半个多小时左右

充电器协议侦测,pd3.0私有协议因此普通诱骗器不能诱骗pps电压调节,u2也需要升级固件才能支持。

pd监听 ,进入私有协议(11v 6a 附近),电流可以达到接近5a,比9v档附近的标称3a要大不少。42w折算电池端电流大概11a,5000mah电池大概2c出头充电电流,理论和实际充电耗时基本吻合。

坛友拍的一些样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54772&pid=9299924

耗电情况更新:120hz刷新 2k 分辨率 50%屏幕亮度下刷网页大概5分钟掉1%电量,换算成使用时间大概亮屏刷网页8小时没电。打游戏10分钟5%,发热很大,续航大概3小时20分钟,不得不说888这个火炉子名符其实。

网友A:
火龙888,夏天应该热辣烫,还有miui12.5拉垮。

网友B:
价钱方面也可以

网友C:
我买的是标准版的。不知道烧WiFi的那个问题有没有解决掉。

网友D:
小米最喜欢出魔改的私有协议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龙888,夏天应该热辣烫,还有miui12.5拉垮。

名副其实的火炉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钱方面也可以

6k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是标准版的。不知道烧WiFi的那个问题有没有解决掉。

wifi啥问题?是断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米最喜欢出魔改的私有协议快充。

为了垄断,防止第三方抢饭碗~

网友E:
这才是真正的良心评测!

网友:
10倍变焦就是个鸡肋----模糊看不清。

网友F:
私有协议才能多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才是真正的良心评测!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私有协议才能多赚钱。

是的~

网友:
这测评我,居然看完了,手里的865突然不香了

网友:
所以说手机相机可以吊打单反我是不太相信,理想很美丽,现实摆在那!

网友:
前几天手机坏了 到小米实体店看了看玩了下。流了一地口水。买了个小米noted9。太贵了。这机器晚上照月亮如何 。不过臆想了下。照对面小姐姐应该不错。

网友:
晚上出去看看月亮 白天看看对面小姐姐

网友:
相机模组本人看到就无爱了。。。。真像说的看视频都服务器识别的话,真的是撒尿都管了。。。话说还是root吧,,干掉流氓